关于APM的电源和其它几个问题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4-03-25):
我的APM3.3V稳压烧掉了,自己换了个ACM1117的,好使。连上电脑没有问题,但是又有新问题出现,如下

1:这个连上电脑自检能通过,可以解锁。但是只连电池就红灯是快闪,好像通不过自检,不能解锁,但是一插USB就能解锁(不用开调试软件),拔下USB后可以解锁,但是换电池后重插后又不能解锁。想不通,难道USB可以激活什么吗?

2:飞过一块电。定高模式飞机缓慢下降,不能稳定高度。而且定高后好像油门就不起作用了,是不是应该可以通过油门控制高度?

3:今天刷了最新的固件,在简单模式旁边多了个超级简单模式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4:我用的是一个ACM1117的降压模块,直接用泡沫胶贴在板子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大家帮忙。望知道的模友不吝赐教,尤其是第一条,要不我以后飞不是要带台电脑?

网友:
因为没试过换这种稳压,所以不知道。

网友:
定高模式是要先控到个基本悬停不动的油门值再切定高才有效,不然缓慢上升下降很正常……

楼主:
那缓慢下降过程中那个油门为什么不起作用,好像定高模式我以前用的兔子做的比较好,直接可以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