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四轴升级电机纠结中求指教██████

楼主(2014-03-25):
纠结于朗宇的两款电机价格只差6块钱。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说原因呢。

网友:
不是说3508比4108好吗?

网友A:
价格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当选X4108。
41的比35的直径更大,转矩也更大。当然,还要看你的负载要求。如果相对轻载,那35的力效更高些(根据厂家公布数据)

网友B:
我选V3508,V系列的轴承是EZO的,效率要好些,寿命要长些。个人意见,不代表大多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当选X4108。
41的比35的直径更大,转矩也更大。当然,还要看你的负载要求。如果相 ...

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V3508,V系列的轴承是EZO的,效率要好些,寿命要长些。个人意见,不代表大多数人。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C:
同样在纠结这两款电机。不过起飞重量在2.5左右,感觉还是选3508好点。效率高些

网友D:
还是4108吧,4s5100电池,680轴距,8分钟,一点都不烫。

网友E:
4108比3508载重大一些,3508比4108效率高一些也就是说飞行时间长一些,我说的时间长是在3508的有效载荷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4108比3508载重大一些,3508比4108效率高一些也就是说飞行时间长一些,我说的时间长是在3508的有效载荷之内 ...

恩,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4108吧,4s5100电池,680轴距,8分钟,一点都不烫。

谢谢,我准备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在纠结这两款电机。不过起飞重量在2.5左右,感觉还是选3508好点。效率高些

恩恩。谢谢

网友F:
我感觉4108还没有2816好,起码效率低点,我现在用2816飞4轴XA650pro机架,连所有设备2.5kg以上,10000mah 3S电池,18分钟,下来电机微微有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4108还没有2816好,起码效率低点,我现在用2816飞4轴XA650pro机架,连所有设备2.5kg以上,10000mah 3 ...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gangan发表于2014-03-25 22:18:52
还是4108吧,4s5100电池,680轴距,8分钟,一点都不烫。
恒力4822屌丝机默默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