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3A BEC的选择

楼主(2014-03-25):
打算用7.4V转5~6V给接收机单独供电 (没有舵机),在选择的时候看到有两款不同价格的好盈BEC 不知道哪种更好一些都是3A的!!

输出能力:5V/3A 或6V/3A (可通过跳线帽切换);
电源输入:5.5-23V (2—5串锂电池组或5—15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尺寸:43mm*17mm*7mm (长*宽*高)
重量:11g
纹波:小于50mVp-p(@2A/12V)

下面这种贵一倍价格的!

电源输入:5.5-25V (2—6串锂电池组)
输出能力:5V/3A 或6V/3A (可通过跳线帽切换);
尺寸:43mm*17mm*7mm (长*宽*高)
重量:11g
纹波:小于50mVp-p(@2A/12V)

网友:
这俩有不一样吗?

网友:
看到了,多了个电容。。。

网友:
是2代产品吧,买便宜的就OK

网友:
我用的稳压模块几块一个,挺好使

网友:
跳帽旁有电容是新产品,不差这俩钱的话,为啥要前一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