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今天差点炸鸡了 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3-25):
今天像往常两次一样,在同一个场地飞行。本来是有飞行视频的。。结果到最后发现gopro没按开始录制T_T
所以我只能文字描述了。

1.今天飞机飞到大概100米高空的时候,正对着体育馆。右斜下方是一个发射塔(平时我们飞DLG在那附近都没问题)忽然信号雪花很多,再忽然。就完全没画面了。
此时,我就轻微拉杆降落,速度是4M每秒吧。过了几秒,我看画面有点点反应了,就可能拉多了点杆。(这时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忽然画面晃动很厉害,然后gopro就定在一个方向,歪着不动了)下降速度画面显示10米每秒,当时画面也很混乱,但是不太确定是飞机在摇晃还是云台摇晃。不过最终,飞机还是稳定了。手动缓慢降落了下来

2.飞机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每次飞之前,起飞后,除了最后一个定点模式可以不太移动以外,其他两个模式都会略微漂移。今天特意看了一下显示器的那条线。是一边倾斜的(这个该如何解决?)

3.今天还有一个电池没飞完,回家放电。启动以后,轻推油门到了一个不会自动停止的位置,但是忽然。。。就发现电机的转速似乎是越来越快。。。这是什么原因?(迟点点有这个视频)

综合上述描述,我个人判断是不是以下几点
1.下降不应该拉太多杆?
2.xa系统也有拉到底停转的操作么?
3.对于xa650这种四轴来说,100米的高度,如果忽然遇上大风,是不是也比较危险?
4.云台可能本身调节的比较敏捷,碰上大风,所以晃动剧烈?(最后落到地面的时候 云台是偏向一边的,整个过程我没有动过云台微调之类的操作)
5.难道我电机行程没调整对?导致的偏移?还是需要进入所谓的高级校准?当初校准都是在地面进行的。。。
6.为什么电机会慢慢在加速减速。。。过程我是没有动摇杆的。。。纯粹放在那里。。。

感谢大家耐心看完以及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看完!楼下帮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完!楼下帮我看

别。好好看。亲

网友B:
大哥你都中将了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都中将了有木有!!!

别这样。我中将是在直机和滑翔机领域的。。。

网友B:
下降时候油门最好别低于30%,飞机进入自身搅动的气流里很危险的;
飞行中油门到底果断停转,停转三秒钟之后果断自动上锁,只能再次掰杆启动;
风速大于四级果断危险;
云台歪脖子应该是因为你飞机失去姿态了,超过云台最大角度之后就歪脖子。
开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漂移是正常的(别飘的太快),可以用微调矫正。
升1.08固件之后,在地面启动电机保持油门在10%~45%之间,电机的确会越转越快,不知道算不算是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时候油门最好别低于30%,飞机进入自身搅动的气流里很危险的;
飞行中油门到底果断停转,停转三秒钟之 ...

噢噢。感谢感谢。。。原来四轴和其他一样。。也用得到微调的啊T_T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哪儿装的不好所以飞机偏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感度。我起飞的时候感觉飞机在地面上抖的厉害,但是一起飞就没事。。。空中手感也OK。。。我应该以哪儿的感觉为准?

那看来加速是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时候油门最好别低于30%,飞机进入自身搅动的气流里很危险的;
飞行中油门到底果断停转,停转三秒钟之 ...

还有。。。我的5.8图传还配了蘑菇。。。100米就花了。。。除去外围干扰的因素。。。
是不是和我选择的频道也有关系?可能换个频道就更远一些?
但是我们选择频道不是在家里选择的么。。出到外场选择不会很危险吗。。。

那不出外场自己无法确定到底哪儿个频道能在最远距离不被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感谢感谢。。。原来四轴和其他一样。。也用得到微调的啊T_T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哪儿装的不好所 ...

以空中为准!地面抖动未必是因为感度的问题。我的Y6起飞时候也暴抖,离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传输距离一般跟贫道关系不大,有两个最可疑的原因,一个是天线的摆放,一个是天线的做工用料。
5.8G ...

夹角是指类似这样的角度么?

FPV-FEVER DE832Super发射机 这款
蘑菇头就是那种有白色盖子套在一起的。

话说gopro里面有一个视频制式 我选的是国外的那种。应该关系不大吧?反正 xa软件里我设置的也是对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角是指类似这样的角度么?

FPV-FEVER DE832Super发射机 这款

角度要求不高的,一般都是发射天线头斜向下指。
PAL NTSC格式我觉得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