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Galaxy visitor2到货

楼主(2014-03-25):
试飞了一下,对比H107C,感觉不动的时候稳定性差不多,一旦***动起来,有点刹不住的感觉,H107C就给人很有信心的感觉,不管什么速度和姿态,反方向大舵量立即刹停。九鹰动力很轻柔,声音也更小,室外抗风肯定没有H107C好。无头模式没调好,乱飞,返航也没调好,按返航是反方向飞走,等有空再按说明书调整一下

楼主:
按说明书重新校准了遥控器,返航功能正常了,非常好用,不怕飞丢了,电机很热,带摄像头飞一个电下来烫手,看来换8520是必须的了

拿回来第一时间把全部电源和电池接头都调转一次,和H107C电池可以通用了,方法很简单:用镊子的尖头把小白头上面的金属卡位压下去,往电线方向推出来就可以

网友A:
啊,钱永远是问题。返航真不错。期待看到8520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钱永远是问题。返航真不错。期待看到8520的帖子

这机要是没返航,真不值700圆

网友A:
肯定的,无头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无头好用吗?

无头不好用,方向错误,乱飞,可能还没调好,不过这个功能不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头不好用,方向错误,乱飞,可能还没调好,不过这个功能不重要

不知道他的返航 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要是没返航,真不值700圆

  好貴.......無實錄像...............

楼主:
录象功能和H107C对比,两个都是720P录象

H107C高清版:白平衡颜色好一些,调节后清晰度好一些,颠簸时稍微有果冻,画面中心清晰度最好,周围有点模糊,镜头俯仰角不可调

九鹰galaxy visitor2:白平衡颜色偏平淡,清晰度稍差一些,但也很不错了,另外几乎没有果冻,全画面范围的清晰度基本一致,镜头俯仰角可以调节,从正前视角,到90度向下俯视都可以(需要剪掉2个卡位)

结合飞行性能等各方面对比,现在H107C是最好的迷你航拍小四轴,没有之一

网友A:
不错,心里平衡了,呵呵,有h107c就够飞了。返航啥的再说吧

楼主:
进一步测试,发现九鹰的摄像头出厂时也是没调节到最好,重新调节焦距后,远处清晰度有提高,清晰度和H107C的更接近了,不注意的话可以认为基本一样,不过视野比H107C的明显窄一些,H107C的是广角效果,中心清晰度最高,周围稍微模糊,九鹰是普通效果,全画面清晰度一样

楼主:
多次飞行后,对九鹰的飞控太失望,决定不改8520电机了,意义不大,到室外飞很容易飞丢

网友B:
最近改107c的无刷 发现油门推满 2g无刷的转速其实并不高 但一打方向 比如往左打满 右边的电机转速瞬间就和8520满油门一样暴力了 但实测107c有刷 油门满的情况下打方向 同样是左满 右边的电机转速没有改变 左边的电机转速开始下降… 这到底是控还是主板上设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改107c的无刷 发现油门推满 2g无刷的转速其实并不高 但一打方向 比如往左打满 右边的电机转速瞬间就和8 ...

107c满油门时PWM占空比70%左右,不是满的,左打满的情况没测试过,控上面有初级模式和专家模式,感度可以调节,你要确定测试时,控的设置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7c满油门时PWM占空比70%左右,不是满的,左打满的情况没测试过,控上面有初级模式和专家模式,感度可以 ...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另外 我也有切换到专家模式 进行测试 结果和初级模式一样 无刷电机依旧只有70%左右速度 不知道是主板默认是这样还是控的问题

楼主:
主板决定的,其他四轴应该也一样的,迟点PMQ号给你

楼主:
电调可以调节油门曲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可以调节油门曲线吗?

电调是dp3a 刷了BL的 但不知道哪里调... 有人说是调 ppm min/max throttle 但调了之后感觉没变化 想问下 如果换了控是否可以突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dp3a 刷了BL的 但不知道哪里调... 有人说是调 ppm min/max throttle 但调了之后感觉没变化 想问下  ...

ppm min/max throttle 现在你的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