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焊缝怎么做啊?

楼主(2014-03-25):
请大神教下 焊缝怎么做的啊 我买的田宫的牙膏补土 又粘又稀 不大可能做出 焊缝的效果啊  请问下 怎么弄的啊??

楼主:
就是这种焊缝 用牙膏补土做的吗??那么稀也太难成型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焊缝 用牙膏补土做的吗??那么稀也太难成型了吧???

那么用这个吧,田宫AB补土。  挫成合适大小的细条贴在车体上再慢慢压出纹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焊缝 用牙膏补土做的吗??那么稀也太难成型了吧???

顺便提一下,牙膏补土不是塑性用的,一般牙膏补土是用来补缝啊、补坑啊等表面处理(因为可以打磨)。还能做铸造效果的粗糙表面。

网友:
楼上正解用AB补土!AB补土是胶,牙膏补土貌似是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用这个吧,田宫AB补土。  挫成合适大小的细条贴在车体上再慢慢压出纹路就行了。

顺便问下,我买的AB补土是一块黄色一块白色,跟你发的图片颜色的补土在 用途和效果 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ab补图好塑性!

网友:
AB补土,牙膏补土的用途在视频里都有了

楼主:
多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