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0的横轴怎么取下阿

楼主(2014-03-25):
请问150的横轴怎么取阿

网友A:
小鸡的横轴很难取。。。因为螺丝太小,很容易滑牙。。。是在不行就只能整个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的横轴很难取。。。因为螺丝太小,很容易滑牙。。。是在不行就只能整个换掉

飞机飞行过程中有轻微震动,加油门和减油门尾巴都要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飞行过程中有轻微震动,加油门和减油门尾巴都要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即使开3D 100%油门,加减油门也会甩,宇宙牌机器不会像吹得那么好!飞吧。。。就这样了!在乎锁尾要死死的话,换机器吧

网友B:
卸掉一个螺丝,然后用一根长螺丝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开3D 100%油门,加减油门也会甩,宇宙牌机器不会像吹得那么好!飞吧。。。就这样了!在乎锁尾要死死 ...

想入亚拓450的机器,应该买哪个型号呢?锁尾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掉一个螺丝,然后用一根长螺丝敲出来

主要是一个都拧不出来阿,纠结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机飞行过程中有轻微震动,加油门和减油门尾巴都要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看是不是主板泡沫胶没粘牢。我有一台就是没粘牢所以时不时会甩,
经常飞的另外一台正常。不论多激烈的动作都不会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主板泡沫胶没粘牢。我有一台就是没粘牢所以时不时会甩,
经常飞的另外一台正常。不论多激烈的 ...

现在好了,莫名其妙的,每次都是自己好的

网友(2014-07-14):
因为螺丝太小,很容易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