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10的进来看看哦

楼主(2014-03-26):
       入手D10+rx1002有两个多月了,配合我的APM2.6飞控,感觉不错,手感细腻,中文菜单,混控功能强大,同时也出现个问题挺烦人的,不过还好都被我以熬死人不偿命的精神头给解决了,嘿嘿,现在来说一下,给有同样问题的友友们提供个参考
                  D10个性问题:抖舵
       D10的抖舵挺有个性的,油门的2%和52%是抖舵点,其他的都没有问题,apm解锁怠速,
启动,这个如果用油门微调调到2%处,(有时候需要推杆来回在1.5%到3%之间来回晃动)电机就会极速抽搐,有点转堵的感觉,链接地面站查看会发现油门通道会在2%和50%之间***循环跳动。
      另一个是当推杆到52%的时候,抖舵又会出现,这次更牛,直接在半油和满油的时候跳动,经过反复测试抖舵的问题会出现在油门通道和升降通道(升降通道出现的几率很低)。
      怎样解决呢,问题在rx1002接收上面,具体为什么不知道,但是经测试,凡是接收机型号尾数是2的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尾数是1的就没有问题(也许把D10刷成SUV大神固件也可以解决,我没试过,有人感兴趣可以试一下),所以,我就换成了rx701接收机,经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可问题随之又来了,D10是10通道的控,用rx701只能用7个通道,剩下的那三个不就浪费了,况且本人是个设备狂,往机子上家里好多装备,都需要控制,10个通道刚好够,怎么办?好办,使用双接收就OK了,使用双接收的方法,楼下会继续补充。
      这里顺便说一句d10启动apm失控保护的问题,d10原厂固件正常情况下油门失控时最低油门输出是999而apm默认失控保护油门信号是低于975,怎么办,其实apm失控油门信号是可以改的,把它调高一点就可以了,当然不能高于你正常油门的最低值哈,只要高于999就可以,最好是高于1005,排除干扰因素,高于1005比较合适,另外,当apm飞控没有检测到油门信号后十几秒钟它也会自动切换到第四飞行模式,所以尽可能的把第四飞行模式设置成RTL或者La n d,双保险,安全一些。
      偶是新人刚刚能发帖,嘿嘿,请大家多多指教,祝友友们天天爽飞。双接收的设置方法请到这里看D10使用双接收的设置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61&fromuid=218054

补充说明一下,当遥控器没有开启失控保护或者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失效时,当失控十多秒后,apm会自己判定失控,然后进入失控保护模式,而不是切换到第四飞行模式,在此纠正上文中的内容,望各位见谅

楼主:
抖舵测试,注意观察遥控器油门百分比以及地面站3通道数据,呃........控有些不干净,北 京尘大,白天刚飞过没来得及擦,勿见怪

网友A:
失控保护,不是用遥控自带的比较好么,失控的时候,接收器输出RTL信号,不需要apm那边设置了,也省APM运算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不是用遥控自带的比较好么,失控的时候,接收器输出RTL信号,不需要apm那边设置了,也省APM运算 ...

恩恩,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可以两个都设置,这样万一遥控器或者接收机出问题,还有APM 在那做个二级保护,这样更安全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   造福模友

网友:
刚入了这个控还没有捂热呢,看了你的贴真有点悔
顺便问一下:我的接收尾数是“9”又何解呢?

网友:
控已经定了   正在路上  还么到

网友:
关注如何使用双接收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换701正常,我觉得是华科尔双通道接收机的毛病 我正打算换1201 用了两个rx1002都一样毛病

楼主:
king6350发表于2014-03-26 03:21:58
刚入了这个控还没有捂热呢,看了你的贴真有点悔!
顺便问一下:我的接收尾数是“9”又何解呢?
型号是什么?

楼主:
其实D10控本身还是不错滴,就是原配接收机有些烦人,估计是程序的问题,就像去年2系列接收机失控保护问题一样,升级接收机程序就可以了,只是要是还没有升级方案罢了

网友:
我也是d10+rx1002飞多轴。看了楼主帖子,立即测试,我的那套正常。

楼主:
ZeroMile发表于2014-03-26 08:25:18
我也是d10+rx1002飞多轴。看了楼主帖子,立即测试,我的那套正常。
你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雷家apm2.6全套

网友:
另外楼主说没油门信号,飞控自动转到第四模式。那我想超远距离auto飞,最后自动降落,怎样才能实现?

楼主:
切换第四飞行模式我觉得只是飞控的一个应急方案,就是当没有开失控保护或者是没有失控保护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启动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个方案,如果远距离航线最后自动降落的话,当然是开启失控保护稳妥一些,文中提到的只是建议把第四通道设置成一个安全的飞行模式,以防万一嘛?对于,没有飞控自动切换到第四飞行模式的测试结果我晚上更新

网友:
收藏了,我的也是d10 1002,apm,目前还在调试中,希望能和楼主多交流

网友:
多谢。我计划在长江中心飞5km,拍段Fpv视频,重庆这视角很个性。这距离有段按我现有设备是失控的。我计划是关失控。如果飞控会切到第四,目前设想只能把第四设为Auto。

楼主:
zhangbest发表于2014-03-26 07:02:39
关注如何使用双接收
别急,面包会有滴,牛奶也会有滴,双接收的使用方法中午会更新

楼主:
ZeroMile发表于2014-03-26 09:22:56
多谢。我计划在长江中心飞5km,拍段Fpv视频,重庆这视角很个性。这距离有段按我现有设备是失控的。我计划是关失控。如果飞控会切到第四,目前设想只能把第四设为Auto。
呃,先别急,等我中午试飞结果出来再说?万一出问题害了你,我罪过可就大了

楼主:
huntertac发表于2014-03-26 09:19:03
收藏了,我的也是d10 1002,apm,目前还在调试中,希望能和楼主多交流
有兴趣的话可以加群,187085275,呃……群主不是我啊

网友:
我也是d10 和rx1002,用的naza飞控,没有任何问题。个人感觉这种 抽 的问题,跟设备兼容性有关。说不定换个飞控或者换个电调就好了。而且电子设备本身就有概率的,以前攒电脑,两根同型号的内存条兼容性都不同,只能匹配尝试,很是考验人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先别急,等我中午试飞结果出来再说?万一出问题害了你,我罪过可就大了

看来没问题 “Enabled_continue_in_auto_mode”

网友:
楼主,你用xxx1接收,你试试设置失控保护,试试你关闭发射后,接收的通道值能够保持多久?
我原来用RX1001,在关闭发射后,通道只能保持15秒左右,然后就丢了,所以现在全部换成RX100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D10+1002……还真没注意~

网友:
第一次听说哦。我的耶是1002接收 没有发现问题 同样的遥控。油门很顺畅

楼主:
ZeroMile发表于2014-03-26 10:31:30

看来没问题 “Enabled_continue_in_auto_mode”
那就好,不过启动时间有些长,十多秒钟呢

楼主:
wavecut发表于2014-03-26 10:32:04
楼主,你用xxx1接收,你试试设置失控保护,试试你关闭发射后,接收的通道值能够保持多久?
我原来用RX1001,在关闭发射后,通道只能保持15秒左右,然后就丢了,所以现在全部换成RX1002了。
这个问题,厂家应该已经解决了吧,是接收机程序的问题,只要返厂升级就好,而且只要是近期购入的都没问的,我的1002和701失控信号输出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没问题 “Enabled_continue_in_auto_mode”

补充说明一下,当遥控器没有开启失控保护或者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失效时,当失控十多秒后,apm会自己判定失控,然后进入失控保护模式,而不是切换到第四飞行模式,在此纠正上文中的内容,望各位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舵测试,注意观察遥控器油门百分比以及地面站3通道数据,呃........控有些不干净,北 京尘大,白 ...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打算入这个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