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起飞前都要imu校准嘛。如lite

楼主(2014-03-26):
如题

网友:
一般不用

校准很快的  就在工具那个栏目里面

网友:
Z 是不是應该负值呢?

网友:
炸过机后需要

网友A:
不需要!如樓上所敘摔機後可以檢查一下

楼主:
为什么 不是说炸机后才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如樓上所敘摔機後可以檢查一下

如果校准郎的话又怎么样?不会炸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校准郎的话又怎么样?不会炸机吧??

不會炸機!如果您不覺得麻煩,那每次起飛都做一次吧!做完再做指南針校準
不嫌麻煩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不是说炸机后才要嘛?

出厂应该是校准过,不过建议自己再校准一次最好

网友(2014-08-23):
楼主你的GPS难道是安装在下面?否则Z应该是负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