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个微风kt,不会安装,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4-03-26):
这个鸡翼不会弄,好像是要弄成上反角的,但是鸡翼中间那根梁怎么处理

网友:
钢丝弄成V型两边插碳管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内容“Flite Test 动力舱系列KT新机 Spitfire,Cruiser 制作视频及图纸”有助你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内容“Flite Test 动力舱系列KT新机 Spitfire,Cruiser 制作视频及图纸”有助你制作。

那个喷火的视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喷火的视频没看懂

先分别做好左右机翼,这时做好的左右机翼翼根部分加强梁有露出,露出部分的加强梁均有一定的向上角度,在露出的梁上及翼根部分粘上胶后,将左右机翼露出的梁插入到对方的机翼中即可。注意:上胶之前一定要预连接好后在上胶固定。

楼主:
雷厉风行发表于2014-03-27 08:31:16

先分别做好左右机翼,这时做好的左右机翼翼根部分加强梁有露出,露出部分的加强梁均有一定的向上角度,在露出的梁上及翼根部分粘上胶后,将左右机翼露出的梁插入到对方的机翼中即可。注意:上胶之前一定要预连接好后在上胶固定。
微风的左右梁是对称的,喷火的是交错的,店家给了个参考图,加强梁尖端对连,然后用PVC板子连接翼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