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使用双接收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4-03-26):
rx1002接收机连接APM抖舵,似乎似是个普遍现象,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是把我搞的没脾气了,上个贴已经说过解决办法,原帖地址使用D10的进来看看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43&fromuid=218054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现在来说一下D10使用双接收的设置方法。

思路很简单就是让两个接收机都有一个相同的ID码,然后遥控器设置成固定ID

为了方便说明两个接收机分别用"A""B"代替

先把两个接收机的ID码清除,(清除ID的方法就不细说了,说明书里有)遥控器的固定ID码设置成关

给A上电,开控,然后进入遥控器的固定ID码菜单,将固定ID码设置成开,然后会得到一个六位数字例如663116,记住这几个数字,后面用的到,然后保存,这里注意一下,保存的方法应该是按"ON"键选中那六位数字,然后按三次"ENT"保存。保存完后,给A断电,然后再把遥控器的固定ID码设置为关然后关控。

给B上电,开控,进入到遥控器的固定ID码菜单,将固定ID码设置成开,然后下面会出现一个六位数字,接下来是关键,按"L”键选中六位数字,再按一下"ENT"键会发现只有第一位数字被选中,然后按"R"或者"L"改变数字,改成和A一样的ID“663166”,也就是改成"6",然后"ON"切换到第二位数字,改成"6",然后以此类推,将六位数字改成和A一样的ID也就是663116,改完后按"ENT"保存。这样就算OK了。

测试一下给AB上电,开控,看到两个接收机的指示灯灯都是长亮,就说明设置成功了。

下面来说一下,两个接收机怎样的接线问题,我用的是APM 就以APM为例,我的两个接收机分别是rx701和rx1002,因为rx1002四个主通道特别是油门通道连接飞控会有抖舵现象,所以把四个主通道的线要连接到rx701上面也就是飞控的1234通道接的是rx701的2134通道(因为华科尔接收机的接口定义不同,所以12通道需要交换一下)。

现在飞控上还有4个通道没有接,你需要几个就接几个,当然5通道必须得接上,这里说明一下,凡是接在飞控上的主要通道,也就是油门,方向,俯仰,副翼必须出自同一个接收机,对于apm来说至少1234是必须出自同一个接收机,否则有可能会出现通道失效的情况,不过建议还是把接在飞控上的线都接在同一个接收机上,对于apm而言,至少12345得接在同一个接收机,那么剩下的几个辅助通道就看怎样走线方便就接哪个接收机,我的接线方法是,rx701接飞控123457通道,其余的控制云台的灯光的以及其他设备的就都接在RX1002上面了。

接下来是接收机的供电问题了,我是把两个接收机的供电端口用三拼的杜邦线接在一起,然后在rx701的通道的红线和地线供电,也许两个接收机分别供电也可以,我没试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上设置图,各位将就着看吧

网友:
楼主你玩的是固定翼嘛?。。我也是D10和APM 但我是多轴。。。刚买还不是很会弄 想请教请教

楼主:
我玩的是四轴

楼主:
Breca发表于2014-03-26 11:59:34
楼主你玩的是固定翼嘛?。。我也是D10和APM 但我是多轴。。。刚买还不是很会弄 想请教请教
不知道你说的不会,是指的哪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不会,是指的哪方面

表示不会装 东西太多。。另外楼主你的4轴怎么两个接收机。。另外怎么会跳舵 是变距4轴么?

网友B:
目的,是更安全行为吧,

网友:
楼主测试了确定可以用?如果701的12345连接了飞控,那1002的12345那不是也没用了?同样的信号被两个接收机接受,也不能组成17通,感觉用处不大

楼主:
Dukeczn发表于2014-03-26 12:28:35
楼主测试了确定可以用?如果701的12345连接了飞控,那1002的12345那不是也没用了?同样的信号被两个接收机接受,也不能组成17通,感觉用处不大
不知道你看完帖子没有,使用两个接收机不是说成为17通道,而是怎样用两个接收机将10个通道全部使用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看完帖子没有,使用两个接收机不是说成为17通道,而是怎样用两个接收机将10个通道全部使用完
来 ...

看完了,你这个方法只能说是用在apm上,因为apm会抖舵才这样用,实际上其他飞控就一个100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了,你这个方法只能说是用在apm上,因为apm会抖舵才这样用,实际上其他飞控就一个1002就行了

rx1002接收机连接APM抖舵,似乎似是个普遍现象,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是把我搞的没脾气了,上个贴已经说过解决办法,

网友D:
建议把 云台相关的 都接到同一个接收器上(云台模式选择,, 俯仰,, 滾動,, 航向调整),,

因為必要時可以分拆 成由 飞手控机 和 云台手控云台攝影 (云台接收由另一个控重新对碼一次) 的双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 云台相关的 都接到同一个接收器上(云台模式选择,, 俯仰,, 滾動,, 航向调整),,

因為必要時可以 ...

恩恩,这也是我的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会装 东西太多。。另外楼主你的4轴怎么两个接收机。。另外怎么会跳舵 是变距4轴么?

建议多潜水,模型这东西,千差万别,别人的方法不一定在自己这就适用,只是一个参考,如果是APM控就去多看看WIKI,或者多看几遍泡泡大师的视频,里面各种飞控讲解,装机步骤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