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对日本手自旋翻有什么好的练习方法?

楼主(2014-03-26):
我现在飞的自旋翻感觉是中国式的自旋翻,请教有何***入门的高招。

网友:
轉美國手啦!好快做高手!

网友:
不懂什么叫中国式自选翻?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正倒飞自旋悬停练好。 再练习自旋航线,然后练成的自旋翻自然不会差。

网友:
模拟器上多练习。日本手作这个动作会麻烦些,但也不乏高手。

网友:
日本手自旋翻只要把动作拆解就好容易上手,只要肯练习2个月就能原地定点了

网友:
美国手易学   使劲画圈就是了  只是定点难~~~~~~~~~~~~ 慢慢来吧  呵呵  我也在练自旋翻中

网友:
多看多想多练

楼主:
嗯,谢谢模友们的建议,努力!加油。

网友:
我也是日本手,现在勉强会自选翻,但是定点和定高还是很不好,我个人觉得相对美国手练习自旋翻确实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主要难度在开始阶段,就是左右手配合飞机位置打舵的节奏,美国手一只手画圆比较直观,动作基础比较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好动作我认为后面应该和美国手是一样的,就是动作的条件反射了。之前我搜了论坛所有自旋翻练习的帖子,看了以后很有帮助,当然每个帖子都有写了自己的练习方式我也斗胆提几个建议:
1.首先明确几圈自旋翻,听言两圈是比较标准的自旋翻,观赏性也比较强,对于1圈自旋翻要求的舵量非常大,不好掌握,3圈以上翻滚时间太长了,一定会掉高度,建议应首先练习标准的两圈自旋翻,也就是自旋两圈从正飞到倒飞状态。翻得圈数跟自旋速率也有很大关系,自旋速率越高越能在翻的过程中完成更多的圈数,1圈自旋翻就应尽可能减慢自旋速度,多圈自旋翻就应该加快自旋速度,因为翻这个过程不可能在很慢的情况下完成定点,试想一下正常的前滚翻如果翻得很慢能定高么,会难很多吧?我个人认为自旋速率不能低于360°/s,同时杆打到底,否则对初学者不好练习,从另一方面讲其实初始阶段自旋越快越好练习,因为可以很快就又对尾了,有时候动作做完了并没有翻到位,但很快就能出现熟悉的姿态就不会心理上很慌张;
2 其次基础动作建立,建议先将模拟器里面的遥控器显示出来,然后调成美国手,这样可以看到映射,不用动螺距,也就是螺距放在低位飞机飞不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练习用日本手打杆成美国手右手画圆,不停的练习,形成条件反射,练习的同时还要练习节奏,也就是画圆的速度,可快可慢,可大可小,但都能画出来;
3 最后就是对节奏,当飞机自旋速率和手上的节奏配合上就完成自旋翻了,飞机转2圈,美国手映射也是2圈,一开始会比较困难,但是几天就可以了,正倒转换分开练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模拟器调成慢镜头模式,这样就有时间对节奏了,然后一点点加快;
4 定点与定高,能飞出连贯的自旋翻其实并不难,定点和定高才难,我是去年11月就会自旋翻了,现在还是这鸟样,翻的过程中飞机总乱跑,日本手右手为了控制螺距是反复的折线,为了这事还特意咨询了薛爸和薛童明,小薛说平常怎么翻自旋翻就怎么翻,螺距控制的原理是一样的,比较有启发,但是实际练习还是很难;
5 把我觉得好的帖子链接给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887&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668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啦。

网友:
美国手易学,日本手易懂

网友:
从接触到现在都是M 1啦。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liuruosi654,再次感谢,

网友:
不论什么手,都离不开努力练习,我也是日本手,整个三月都是在练自旋翻,这个星期刚在真机飞出了自旋翻,共勉吧

楼主:
嗯,多看多飞多想,

网友:
我是日本手,现在已练成自旋翻。个人体会是:首先要搞明白自旋翻是怎样翻的,可以将高手的视频放慢了仔细看,熟记之后,将模拟器调慢,给自己确定一个起翻点。我是习惯左旋至尾巴在左边时起翻。一开始很难的,需耐心反复练习。从在模拟器上练到在真机上连续飞出3到4个自旋翻,我用了将近一年。现在基本可以定点,定高稍差。我飞的是450,MB陀螺,以前用3GX是炼成的自旋翻。从在模拟器练好之后用真机做这个动作居然没炸机。所以苦练是很重要的。日本手也有优势,将动作拆开控制,可以做的更精准。只是开始难了些。只要肯下功夫,你肯定能练成。

楼主:
嗯,谢谢楼上兄弟给的建议和经验。

网友:
先根据上面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日本手也练出来了  看看薛童铭的视频挺有启发  附链接自己找着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A(2014-11-24):
一句话: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