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怎么不能充锂电池?其他功能是好的?

楼主(2014-03-26):
求解。B6能改10A充电吗?

网友A:
B6最大只能开的5A充电

网友B:
改不了的,
一定要改,可以把那个采样电阻并一个,但烧机了不要找我,哈哈。。。

网友C:
要改的话就准备好灭火器

网友:
我手头4个B6,把其中一个拿来做实验,用并联采样电阻的办法改成了10A,结果用了几次被烧掉

网友D:
改采样电阻,换DC-DC用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