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G14的XBUS模式功能

楼主(2014-03-26):
请问MB连接XBUS接收机,MB选SRXL单线模式,XG14中选了MODE.B,什么都调好了,我的电调线插在接收机上的THRO通道上的,推油门没有反应,是不是插错了,应该插哪呢?

网友A:
MB用X-BUS模式的时候需要将油门线插到MB上面,jr的接收机在XBUS模式下其他通道不起作用的

网友B:
LZ可以去看看RCM的网站,记得有X.BUS使用V8和MB的详细攻略

网友C:
都用Xbus功能了,电调插三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