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二怎么给普通突传供电呀

楼主(2014-03-26):
⋯⋯⋯⋯⋯⋯如题

网友A:
说明书说明书,脚架那里不是有预留线吗

网友:
拆了!電池供電端焊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说明书,脚架那里不是有预留线吗

脚架是信号线。。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拆了焊接到主电源上,昨天刚刚实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拆了焊接到主电源上,昨天刚刚实施

成功解决,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