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样个给图传和云台供电可以么??

楼主(2014-03-26):
如图,我从电池的平衡接口解出来3s的电!测试过了可以,就是拍对电池不好!

网友:
搞个稳压模块可能要保险一点

网友:
电池最好加个降压模块,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单独供电图像稳定

网友A:
不是 电池中 各cell (即s) 间压差越少对电池越好吗? LZ 这样接只会令电池中某些CELL 的电压下降......... 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楼主能来个细节图吗,,,,电池  云台怎么固定的?,,我也很纠结,,,谢谢。

网友:
这样不好吧,放电后的电池肯定不平衡,建议用降压模块,很多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电池中 各cell (即s) 间压差越少对电池越好吗? LZ 这样接只会令电池中某些CELL 的电压下降.........  ...

好的!不该了谢谢了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该了谢谢了前辈

我也是新手喇,, 有空多交流....

网友:
不行的,这样会对电池破坏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