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为什么不能用遥控器进行ACC校正呢?

楼主(2014-03-26):
很奇怪,飞控板刷好MWC固件后,用遥控器进行ACC校正就是没反应,但是连到电脑用GUI点ACC校正却可以,遥控器可以进行陀螺仪校正,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A:
记得有一句代码的,你要取消注释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一句代码的,你要取消注释才可以。

那一句啊?我记得我以前用的一个mwc飞控就是刷好固件就可以直接用的,我怀疑是我的飞控板的问题,但是GUI又可以校准,又开始怀疑是遥控器问题,但是遥控器用在以前的一个飞控上又是好的,好纠结。

网友:
通道正反向,检查一下

网友B:
加速度计(自稳功能)校准
飞行前必须操作一次校准。飞行器应放在尽量水平的地面(或其他平面),在锁定状态下,保持油门摇杆最高,方向舵摇杆最左,然后升降舵摇杆拉到最低,蓝色LED会持续闪动一段时间后熄灭,校准结束。注意要先松开升降舵摇杆,才松开方向舵/油门摇杆。在GUI中的“CALIB_ACC”按键同样具有校准功能。
操作结束前请勿移动飞行器,如果校准没有正确完成,蓝色LED会一直闪动而不熄灭,这样您也无法解锁油门(安全设计),需要重新上电操作初始化。
请注意,如果校准后先松开方向舵摇杆,会误进入加速度微调功能。
加速度计(自稳功能)微调
飞行器在无风状态下悬停时如果会朝某个方向漂移,就需要进行加速度计微调。在锁定状态下,保持油门最高,升降舵摇杆和副翼摇杆可以根据情况打到最大/最小位置再回中,每次操作时蓝色LED会闪动,根据需要重复这个操作。微调完成后升降舵/副翼摇杆回中,油门摇杆回到最低位。
例如悬停时飞行器往正前方漂移,微调时就需要把升降舵摇杆往下打到底再回到中间,根据漂移的严重程度重复操作数次,每次摇杆打到底都会看到LED闪动,重新解锁起飞后观察效果,不行的话再次进行调整。

    说明书上的。

楼主:
解决了是遥控器油门行程不够,找到mincheck  maxcheck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12-14):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自稳功能)校准飞行前必须操作一次校准。飞行器应放在尽量水平的地面(或其他平面),在锁定状 ...

亲 在不在   如果没校准正确  在电脑上初始化什么啊  飞控?  如果是飞控  要初始化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