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卸电机座

楼主(2014-03-26):
电机座用环氧AB胶固定死了 应该怎么拆、磨平整呢?

网友A:
你可以用电烙铁,热风枪这类东西,靠高温可以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电烙铁,热风枪这类东西,靠高温可以弄下来

可以用电烙铁,热风枪这类东西會另船底變形!!

网友:
用电烙铁的路过。

网友:
电磨+砂纸

网友:
直接上电磨

网友:
硬膠或鋁片造一把刀,剷。

网友:
口罩加电铬铁的路过

楼主:
高温好像有点危险.....看来只有一点点 耐心的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