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继续请教;偶的遥控为FUTABA的T8FG,接收机为R6208SB。现用FrSKY的TFR6接收机代替

楼主(2014-03-26):
新手继续请教;偶的遥控为FUTABA的T8FG,接收机为R6208SB。因曾掉到黄河里,且因技术不熟极有可能飞丢,而偶的好小子1000全机起来也不如一个接收机值钱。现予以FrSKY六通道TFR6接收机代替R6208SB接收机,可以吗?先谢啦

              TB上的FUTABA 2.4G系列遥控器首选接收机/FrSKY六通道TFR6如下图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T1WR4C~1.WEB

网友:
可以的,制式是FASST的就行

楼主:
知道了。谢可乐哥。偶这就买去

网友A:
表示用的挺爽的,而且Futaba除了这个以外也没其他山寨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用的挺爽的,而且Futaba除了这个以外也没其他山寨接收了

谢了。只有它了

楼主:
又;已订FrSKY六通道TFR6及FrSKY六通道TFR6A各一个。店家说下周一发货。两个不同在于一个接线方向和R6208SB一样是水平的,另一个接线方向是垂直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图便宜,偶一下在在小熊这里买了两个接收机;TFR6和TFR6-A。差别是TFR6比TFR6-A小巧,接线方向差90度。TFR6-A与R6208差不多。代替FUTABA的R6208正好。偶的好小子1000原来用FUTABA的R6208做接收机太奢侈了。飞机的全部家当赶不上接收机值钱,加上偶是新手,曾将它飞到黄河里去差点冲走,现还后怕。现在好了,TFR6-A才1百多,丢了不怕了。小熊这里确实便宜,还放心,还快。TFR6用在塞斯纳里也很合适。近几天再做一下距离测试,应该无大问题

网友B:
每個TFR6接收機我都會用1.4M 翼的電滑測試過才會裝到其它機子使用,距離應該沒問題,1.4M電滑飛到一個小點都沒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個TFR6接收機我都會用1.4M 翼的電滑測試過才會裝到其它機子使用,距離應該沒問題,1.4M電滑飛到一個小點都 ...

谢了。这下有底了。好奇 ;“1.4M電滑飛到一個小點都 ..."那时已看不清飞机姿态,你是如何操纵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这下有底了。好奇 ;“1.4M電滑飛到一個小點都 ..."那时已看不清飞机姿态,你是如何操纵它的。[/ba ...

我通常是飛高的(當然是晴空),看著機子的移動方向來控制.

网友C:
我的一直在用,没问题的!
T8FG+TFR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在用,没问题的!
T8FG+TFR6

前几天实测了一下T8FG+TFR6在地面200M无问题。T8FG+TFR6A尚未测,应也无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实测了一下T8FG+TFR6在地面200M无问题。T8FG+TFR6A尚未测,应也无问题吧
...

这个没测过,我飞450的,飞不了那么远的距离。你可以设置失控保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测过,我飞450的,飞不了那么远的距离。你可以设置失控保护试一下。

不好意思,还得请教;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在控上设吗?先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得请教;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在控上设吗?先谢啦

客气了!
失控保护是在控上设置。
在T8FG的LNK菜单里的FAIL SAFE选项里设置,具体步骤可以参考T8FG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
失控保护是在控上设置。
在T8FG的LNK菜单里的FAIL SAFE选项里设置,具体步骤可以参考T8FG说明 ...

知道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