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客服:大疆图传不经飞控怎样与摄像头连接?

楼主(2014-03-26):
购置一套大疆图传设备,准备在固定翼上安装,不需要连接飞控。DV04上的电源线已连接好,请问DV04摄像头输出线怎样与大疆AVL58发射机上的8根线连接?谢谢。

图片

楼主:
有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您好,以下图片供您参考,看您的接口,需要手动接线。如有疑问,可以添加qq联系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以下图片供您参考,看您的接口,需要手动接线。如有疑问,可以添加qq联系我们。

等待多日,多谢指导!请问QQ号是多少?以便日后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726&extra=page%3D1&_dsig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以下图片供您参考,看您的接口,需要手动接线。如有疑问,可以添加qq联系我们。

按照您提供的连接图,圆满完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