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s版锁尾

楼主(2014-03-26):
各位大大好,有个很苦脑的问题,我的控是d10,在控里陀螺仪设置了锁尾80,非锁尾40,连线电脑在调试软件里看到 勃动锁尾(显示兰色}和非锁尾(显示粉红色)开关都正常显示兰色和粉红色,但勃动到锁尾摸式{兰色}摆动方向舵摇杆,摇杆回中尾舵也跟住回中,就是没有锁尾,请各位大大指点,多谢!

网友A:
谁告诉你自动回中就是不锁尾?锁尾就不会自动回中?

摇杆放开,手工摆动尾管,尾舵会往尾管移动的反方向移动,说明陀螺仪在工作了

飞起来才知道究竟锁尾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自动回中就是不锁尾?锁尾就不会自动回中?

多谢!!!我回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自动回中就是不锁尾?锁尾就不会自动回中?

多谢!!!我回去试下

网友(2014-05-22):
小姨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