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悬停更稳,这几个参数怎么调比较好

楼主(2014-03-26):
JJ是450,双灯黑K8,悬停震动在700的样子,练习时总感觉有点飘,不是十字盘不平,怎么才能使悬停更稳?

网友A:
风格越高反应相对越钝
敏捷度貌似是越高越灵活

想悬停更稳,多练吧

楼主:
敏捷度和陀螺增益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格越高反应相对越钝
敏捷度貌似是越高越灵活

练习我晓得最重要,敏捷确定越高越灵活?

网友:
同问 侧摆尾巴定不住 调什么??

网友B:
我机震感2700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敏捷度与翻滚速度有关,越大翻滚的越快,陀螺增益和尾增益原理一样的,高了会导致旋翼面抖动,低了会出现打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机震感2700 以上

我原来还是2000左右,吓死人,完全受不了,差点退魔,东西换来差不多,还是一样,最后发现还是平衡问题,当你传动部分都没问题,尾波箱轴承没问题,好好做下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还是2000左右,吓死人,完全受不了,差点退魔,东西换来差不多,还是一样,最后发现还是平衡问题, ...

后来放弃450 入450L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放弃450 入450L 了!

明智之选,可惜我无米学生党,只有折腾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智之选,可惜我无米学生党,只有折腾450

慢慢就强大了!好好学习!我也是屌丝学生..

网友:
第一个调到最高

网友D:
就这样不用调了,再重新做一次自动调平程序吧。

楼主:
可以调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不用调了,再重新做一次自动调平程序吧。

怎么做啊?大哥?

网友E:
震感2700,是什么数据,怎么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感2700,是什么数据,怎么测量出来的?

K8啊

网友:
就是风格调到120

网友:
风格86 灵敏85 感度60
exp 全部为0

控上升降副副exp调到20 尾巴50

网友:
风格最好最稳 等你觉得机子木了就减小,等你调到最小时您就不是人了 是神

网友:
楼主变土豪了厉害了,

网友:
没用过,还不清楚.

网友F:
风格越高越稳定,越低越抓不住,要稳定的搞到90就行了
敏捷度越高翻滚的速度越快,一般搞到100就行
陀螺增益不用管,按你自己飞机的型号对应着选就行了~

网友:
尾巴向右正常……….尾巴向左会回弹.该调哪里?

网友G:
我震动值已经最大了,满格了,估计3000以上了!还不是3D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震动值已经最大了,满格了,估计3000以上了!还不是3D状态!

飞真机震动那么大会散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格越高越稳定,越低越抓不住,要稳定的搞到90就行了
敏捷度越高翻滚的速度越快,一般搞到100就行
陀螺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震动值已经最大了,满格了,估计3000以上了!还不是3D状态!

一直就这么飞,倒是空中扫过大齿,散架到还没有,尾巴螺丝震断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