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图传·求助·······

楼主(2014-03-26):
今天刚装的精灵2一整套,今天试飞的时候··基本飞到五米以上图传就一闪一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用的是大疆5.8G图传·············大家帮忙看看应该没有安装错吧········在地上的时候一般十米这样开始不稳定了··············

网友:
发射端天线距离指南针模块太近了,有干扰

楼主:
应该不会吧····大家不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大家不都是这样装的·

你跟大家装的方向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大家装的方向正好相反!

真的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搞错了·········????

    是的!方向搞错了!但是应该跟图传效果没什么关系!我只知道图传会干扰指南针工作!不清楚指南针是否会影响图传效果!你把图传掉个头测试下吧!远离指南针!安全。我也用的这个图传,200m应该无问题!偶尔花屏!据说接受端换成小平板应该好很多!

网友:
频率没对上吧。。。。。。。。

网友:
换频道,换频道

网友B:
方向的确不对,应该向后安装,也就是电池拉出的方向,不会影响电池的安装,本人亲测,至少600米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的确不对,应该向后安装,也就是电池拉出的方向,不会影响电池的安装,本人亲测,至少600米不闪

600m不闪?大僵的托吧!我跟你说的安装方法一样!咋就100m+就开始偶尔闪屏了呢!要是调转机头闪的就更频繁了!!当然要说条件好的情况下600m有图像我相信!但你要说不闪屏不雪花,dji还没做到那品质!

网友C:
我的图传方向和楼主一样,图像好不好感觉跟天气有关,我大晴天在小区里飞,500米远也没问题,今天是重度雾霾,200米就开始闪了。我在河边飞重度雾霾,300米远才开始闪

网友:
还有一个,我在一个军事基地旁边飞,100米都不行了,肯定有干扰。楼主多换几个地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图传方向和楼主一样,图像好不好感觉跟天气有关,我大晴天在小区里飞,500米远也没问题,今天是重度雾 ...

对拼肯定没问题········我的不到50-100都开始闪,要是不对着飞机闪的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图传方向和楼主一样,图像好不好感觉跟天气有关,我大晴天在小区里飞,500米远也没问题,今天是重度雾 ...

我的不到50米开始闪了···········郁闷哦,起码200以上还好说,50-100都闪,要是不对着飞机闪的更厉害··············

网友D:
嘿嘿,闪啊闪的就习惯了,我大疆图传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闪啊闪的就习惯了,我大疆图传也这样

那换什么图传好呢?

网友:
个人分析

网友:
个人分析:1,图像不闪,好像是有干扰
               2,旁边有人和你用同样的频道
               3,频道没对上,有些频道没对上也能看到图像,距离一远,就不行了

网友E(2014-07-18):
楼主你好,我也才入手了一个精灵2加云台的套餐,现在还没上云台和相机以及图传设备,正在裸飞学习中,新手,我最近看了些帖子。说如果全套设备上上去,会有超重,大疆精灵2安全飞行重量1300克,重了就会有失控坠落的危险,(帖子上是这样说的,)不知道你实际中感觉怎么样, 我都怕加那些设备了,摔下来好几千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才入手了一个精灵2加云台的套餐,现在还没上云台和相机以及图传设备,正在裸飞学习中, ...

没·事的,现在有限速下降,你只要不是非得太高,或者太远,没电情况下,一般不会炸鸡的············如果是人品不好的,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