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定高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4-03-26):
不管帮的上帮不上先谢了
APM2.52定高模式是ALTHOLD对吗?
为什么我切定高后,可以定住,但是动油门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应该可以通过油门变换高度的对吗?我为什么油门动到最高最低都没用?或许哪里还有调节?我重新刷过固件的。
在定点模式可以起飞吗?
还有我的APM2.52由于3.3V老是坏,自己换了个ACM1117的芯片,可以用,但是单连电池解不了锁,要在USB上通下电拔掉就能解锁,奇怪的现象。搞的我每次换电池要用充电宝插一下。
我的兔子的GPS给APM用,定位很准啊。

网友:
我的定高更怪,时高时低,得不停的用用门来稳定高度

网友A:
“自己换了个ACM1117的芯片,可以用,但是单连电池解不了锁,要在USB上通下电拔掉就能解锁,奇怪的现象。搞的我每次换电池要用充电宝插一下。”
这是核心电压不足导致解锁检查不通过,目前只能设置解锁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了个ACM1117的芯片,可以用,但是单连电池解不了锁,要在USB上通下电拔掉就能解锁,奇怪的现象。搞 ...

多谢,请问在那里关自捡?

网友B:
所有校準都做好了吗(加速度计,, 罗盘,, 油门,, 遙控器行程)? 自稳能正常飞行吗? 在MP上看转換飞行模式显示正常吗?

MP上 Config/tuning 頁面內的 Full parameter List 內用 Find 命令尋找 ARMING_CHECK 可用参数关闭各种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校準都做好了吗(加速度计,, 罗盘,, 油门,, 遙控器行程)? 自稳能正常飞行吗? 在MP上看转換飞行模式显 ...

谢谢你,我刚才看到我定高PID里P竟然是0,我别的参数(都是APM豫设的)都比别人大的多,和这个有关吗?

网友B:
这是偶的刚完成自动调参的阿福450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偶的刚完成自动调参的阿福450的pid....

十分感谢你的细心回复,我把MP重装后所有PID回复到默认了,定高P为1.0,起飞后还可以。请问我的MAC1117芯片是不是分压太大造成电压不稳定,是不是另外接一路会好点?但是电脑的USB为什么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将APM自检电压屏蔽了。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细心回复,我把MP重装后所有PID回复到默认了,定高P为1.0,起飞后还可以。请问我的MAC1117芯 ...

偶是电子及电路白痴......这个帮不了你.....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