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26):
“给坦克车身做出铸铁感”听说是用稀释后的牙膏补土 刷,可是我用zippo油田宫的X-20都稀释不了牙膏补土,反而成了硬的块状,是不是我的稀释液买错了,

请前辈们传授操作方法和用料,谢谢!

网友A:
给坦克做铁锈的话你先在车身需要生锈的地方上铁锈漆,然后在铁锈色上涂抹浓盐水等干燥后在涂抹盐水!一般需要5到7次!当然你要是有耐心的话在多几次更保险!等盐水都干燥后在上表面油漆!全车油漆全部完成包裹迷彩其他位置全部做好后用竹签或者小木片(切忌不能用刀片等金属工具)轻刮原有盐水部位!表层漆破裂裸露出里面铁锈色,这样做可以给人层次感和真实感!

网友B:
zippo油最好别用,因为是油性的,上模型后表面没法处理;田宫X-20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补土?是郡氏吗?

网友C:
不管田宫还是郡仕的牙膏补土,都是油性的,需要使用郡仕的蓝标油性稀释剂稀释。

网友B:
也不尽然哦,郡氏1000目灰色补土就是硝基的,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坦克做铁锈的话你先在车身需要生锈的地方上铁锈漆,然后在铁锈色上涂抹浓盐水等干燥后在涂抹盐水!一般需 ...

非常感谢!这个我会慢慢的尝试和练习!这真是个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ppo油最好别用,因为是油性的,上模型后表面没法处理;田宫X-20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

田的补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田宫还是郡仕的牙膏补土,都是油性的,需要使用郡仕的蓝标油性稀释剂稀释。

谢谢!我弄一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尽然哦,郡氏1000目灰色补土就是硝基的,我一直在用

您用的是什么稀释剂,什么型号的?

网友D:
牙膏补土需要硝基溶剂,你这个是不是。贼婆油是用来稀释油画颜料的。牙膏补土最简单的是郡氏的蓝标或者黄标稀释。蓝标便宜划算点。国产的各种硝基溶剂都可以比如星影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ppo油最好别用,因为是油性的,上模型后表面没法处理;田宫X-20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

zippo油是标准的久化溶剂。用来稀释油画的。用来渍洗,滤镜,甚至后期的上土等都可能用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坦克做铁锈的话你先在车身需要生锈的地方上铁锈漆,然后在铁锈色上涂抹浓盐水等干燥后在涂抹盐水!一般需 ...

食盐掉漆法。可惜楼主问的是铸造感。其实就是刷稀释后的牙膏补土,然后戳出坑洼的钢铁铸造感。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食盐掉漆法。可惜楼主问的是铸造感。其实就是刷稀释后的牙膏补土,然后戳出坑洼的钢铁铸造感。仅此而已。 ...

谢谢您详细的回复!我先去弄瓶郡氏的蓝标,因为我是第一次作涂装,没有经验 得慢慢学习,哈哈哈!非常高兴又学到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牙膏补土需要硝基溶剂,你这个是不是。贼婆油是用来稀释油画颜料的。牙膏补土最简单的是郡氏的蓝标或者黄标 ...

你再帮我看看是这两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坦克做铁锈的话你先在车身需要生锈的地方上铁锈漆,然后在铁锈色上涂抹浓盐水等干燥后在涂抹盐水!一般需 ...

学习了!
话说小时候做坦克模型,用饱和食盐水洒在坦克上,希望干了以后析出食盐结晶模拟积雪。结果坦克在柜子里放了好多年,也没干!一直湿漉漉的有个七八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话说小时候做坦克模型,用饱和食盐水洒在坦克上,希望干了以后析出食盐结晶模拟积雪。结果坦克 ...

雪不是用食用烟制作的啊!我静态模型在08年前非常喜欢!做了不少!现在转到航空模型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再帮我看看是这两种吗

这两种都可以,不过用蓝标的就行了。不用那个黄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种都可以,不过用蓝标的就行了。不用那个黄标的

好嘞!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