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香蕉头问题的新想法。

楼主(2014-03-26):
很多人不用香蕉头直接焊。但是一旦检修机子就非常麻烦。原因担心大电流直接焊安全。我想我们为什么不把头子用XT60甚至150去焊呢。电调接口同样也可以用T60到时候布线,检修都很方便。也不用什么分线板。不知道我这想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
更麻烦 也重

楼主:
麻烦我觉得比直接焊省事吧。这个有问题检修很快的。重肯定是问题,但是也不会重太多吧。对于大飞机没多少,小飞机确实负担会大点

网友:
平常多点检查香蕉插,手感有松动的马上调紧点便可以,我从没试过香蕉插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我觉得比直接焊省事吧。这个有问题检修很快的。重肯定是问题,但是也不会重太多吧。对于大飞机没多少 ...

我一般香蕉头 都加热缩管套上 基本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香蕉头 都加热缩管套上 基本不动了

我也喜欢这样,没有香蕉头检修特别麻烦。焊的很头痛

网友C:
焊接吧,什么接头都没有焊接死可靠,我是吃过香蕉头松动的亏的,检修就再焊开吗,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吧,什么接头都没有焊接死可靠,我是吃过香蕉头松动的亏的,检修就再焊开吗,也不麻烦。

松动?不是大电流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动?不是大电流烧吧

是香蕉头质量太差,而且线有点短,带着点劲,就飞着飞着脱落了!
T插我也遇上过飞着飞着不通电的情况,所以说什么接头都不如焊接好再套透明热缩管保险!而且不用香蕉头还能减轻二十多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香蕉头质量太差,而且线有点短,带着点劲,就飞着飞着脱落了!
T插我也遇上过飞着飞着不通电的情况, ...

我目前的飞机就是直接焊的,感觉有点头疼。飞久了回去电机换轴承,回来换好麻烦

网友:
多一个插头多一份危险、检修的时候更麻烦
起飞重量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飞机就是直接焊的,感觉有点头疼。飞久了回去电机换轴承,回来换好麻烦

买两个夹子,固定好两个线头,焊接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