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铣床出问题,空转也会停?》

楼主(2014-03-26):
年初买的二手的小铣床,连牌子都没有,好像是盟立的,550W电机真废物啊,铣铝都闷停,最近更惨,空转也停下来,关了等会儿有能开,现在完全干不了活了,拆开看看,肉眼没发现电路板出问题。开关后面的变压器有轻微的烧焦气味,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电容没有爆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初级局部短路,换稍大一点的变压器试试。

网友:
出给我吧

网友:
机子看着挺好的,我喜欢这种类型的机子

网友:
550W铣铝能闷停?这玩笑开大了。

网友:
应该不至于,功率没出来,电机烫不烫

网友:
軸承卡死,換掉就好了

网友:
多少米买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
才几个月,厂家应该有保修的吧

网友A:
变压器有轻微的烧糊味证明,他曾经有过电流过载经历,排除主轴的原因,电机和电路板有一样已经受伤。一般情况下大多是电路板的故障,用万用表量电机的电阻可以确定电机是否正常,没有万用电表可以用直流电源直接接电机试试。

网友:
电子调速的电机,没有力,但是没有理由空转就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有轻微的烧糊味证明,他曾经有过电流过载经历,排除主轴的原因,电机和电路板有一样已经受伤。一般情 ...

弄了一天了,万用表测试,电路板输出直流最高145V,装好后发现电机的碳刷头有一个一直冒火花,白光的。开很低的速度也有花火,拿出来看过。碳刷头没问题,应该是电机内部短路了吧,怎么查电机短路啊

网友A:
量电阻啊,根据它的功率计算出电阻,断开线路板,直接两点几两头。量的时候缓慢转动电机有一部分跳动特别厉害,那就是短路或是部分开路。这种情况转子拿出来应该看得到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电阻啊,根据它的功率计算出电阻,断开线路板,直接两点几两头。量的时候缓慢转动电机有一部分跳动特别厉 ...

电机量了,电阻稳定在8.8欧,转了也是马上稳定8.8欧,今天电路板输出端只有9V了,现在发现电路板有个水泥电阻形状不对,标示是5W0.1欧,万用表测试1.6到3.6欧,看看是不是爆了?

楼主:
现在打算用电动车充电器带动电机,60V的充电器,能带动吗?》电流应该有3A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打算用电动车充电器带动电机,60V的充电器,能带动吗?》电流应该有3A

电机的电阻8.8,电源是60v,电流至少是8a才安全,还是用48v10a的电池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换新电源,问题依旧,拆开发现碳刷头没装好,碳刷后面的铜片接触不良

网友:
一开始我就想到碳刷可能有问题,直流电机第一点就是查碳刷,是否磨损,是否接触不良,我以为楼主已经检查过了,所以才有以后那么多事。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直流电机第一点就是查碳刷,是否磨损,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你的小铣和我的一样。是 “真牛RBM XD9512” 你说的空转都闷停,我理解为如果不是电机坏了,那就是调速器出问题。我的小铣因为调整器出问题导致电机烧毁。要买电机商家要780元,我是送到修理店修的。要了我500元。你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7939&extra=”    “http://mini-lathe.taobao.com/cat ... 3%BAXJ9512%2F300#bd
我现在把调整器换成pwm直流电机调速器效果还不错。

网友:
忘了说了,我用场48V电动车的充电器作电源,用了一阵.用电压表在220V供电时一般电压在90V就够用了.电流不大.3A内.

网友:
直流电机是不能用测量电阻来判断电机好坏的,关键是看你的电机是串激还是永磁式的,另外,根据你描述来看,应该是负载过重造成电机调速板保护或者电路板有故障引起电机电流大,如果电机有明显的火花而碳刷磨损不严重碳刷压力正常的情况下,排除负载过重,那么可以肯定是电机转子有问题,通常情况下电机转子火花为1级或者1又4分之1,即有淡淡的不明显的火花,转子有点点黑,用手能擦掉,如果超过2级以上就有问题,火花越大问题越严重,如果火花过大引起环火,哪怕之要几秒钟,整个转子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小铣和我的一样。是 “真牛RBM XD9512” 你说的空转都闷停,我理解为如果不是电机坏了,那就是调速器出 ...

电机和电路板都和我的一样,看来我们的是一样的,已经好了,淘宝150换了个新的调速电源,现在正常了,火花只有一点点,像打火机的火花石一样的小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