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 问题出现

楼主(2014-03-26):
现在设定1080 60模式 开始录制 5-10秒自动停止 在录像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卡的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0的呀················

换个卡试试,卡速度不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你降低分辨率和帧数录录看时间会不会比较长

网友:
卡的要求很高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