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六轴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配置:飞越六轴680机架,TM3506/650KV,1238APC桨,4S 5000毫安25C,A2飞控,起飞重量3KG。

问题:正常情况下可以飞行10分钟左右,但每当把油门推到底时电压就会下降的很厉害。悬停的时候还显示14V,油门用力一推就下降到11V,有的时候还会降到11V以下。所以在暴力飞行的时候就会很恐慌,生怕电太低会导致炸鸡。有的时候才飞了5分钟,用力一推油门BB响(调到3.6V)就开始报警。

解决方案:是否应该换成6S电机?我朋友用6S电池飞就没有碰到这种问题。还是应该改用4S 10000毫安电池?

网友A:
你那样做当然会这样了!很正常嘛   你那样做负荷太大  电压就下的快了  但是回升的空间也大   就相当于 你蹲下再站起来  可能没什么事   但是让背一袋面蹲下再站起来  你的腿就会酸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做当然会这样了!很正常嘛   你那样做负荷太大  电压就下的快了  但是回升的空间也大   就相当于 你 ...

就怕电压一下降的太低,眼睛一黑炸鸡。3KG应该不算太重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电池放电差用30C的

楼主:
我有两组4S 6000的就是30C。感觉情况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组4S 6000的就是30C。感觉情况差不多。

两块并联试试,我的多轴电池都是并联用我感觉比一块安全,飞完电池温度也不高。完全可以全油门暴力飞行。并联的话尽量用同一品牌同C同容量的从买来就配对并联用。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 尽量柔和飞行  其实多轴没必要飞那么暴力  又不做特技!!!   楼下说是吗!!!

网友:
是不是应该和电磁放点的C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