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A2212电机上下松动

楼主(2014-03-26):
朗宇A2212电机上下松动左右沒问题是怎么回事电机怎么拆啊

网友:
用到巴卡簧顶出来,第一次是有点难的

网友A:
电机轴的两端,一端是卡簧、一端是顶丝(侧面能看到,一般不止一个)。楼主这种情况,稍稍松开顶丝,把轴向电机里轻轻敲劲,再把上端顶丝拧紧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的两端,一端是卡簧、一端是顶丝(侧面能看到,一般不止一个)。楼主这种情况,稍稍松开顶丝,把轴向 ...

纠正:从上往下是反的,会越来越松并且容易坏轴承! 建议LZ从装卡簧的一端轻微敲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从上往下是反的,会越来越松并且容易坏轴承! 建议LZ从装卡簧的一端轻微敲一点

这点楼主再不明白,就干脆别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