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天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3-26):
前几天参考真绝一门的控增程的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0693&extra=遥控器和飞机改了一下在拆的过程中看到飞机另外一个脚架上还有一只天线,就是图片上篮圈里白色的那根,谁知道那根是干什么用的啊,我想把那个天线也改一下换个四叶草天线 不知道可行么

楼主:
还有就是 vision的飞机上的图传天线是在哪里啊

网友:
图上的是遥控器的接受机天线      蛋蛋的天线在蛋壳里面 有2个

网友A:
续航的问题,一个功放基本把VISION的距离刷到极限了,单程3公里差不多够用,除非有两个人,一个起点飞,一个终点等。不然真没必要拆机,原装线也有2DBI的大小。拆机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的问题,一个功放基本把VISION的距离刷到极限了,单程3公里差不多够用,除非有两个人,一个起点飞,一 ...

我现在连400米都没飞出去过,图传老卡,不敢再飞,我是想吧图传看看飞机上能改点啥不。。

网友:
这是5.8G的接收机天线,你要增加图传距离,可以把中继模块改一改,换高增益天线

网友B:
精灵内的两根天线都是接收机天线,增益大概在2dB左右,作用是分集接收,既接收机通过内部的电路对这两根天线接收的信号强度进行比较,任何一个时刻都选择信号最强的那根天线的信号,以达到最佳的接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内的两根天线都是接收机天线,增益大概在2dB左右,作用是分集接收,既接收机通过内部的电路对这两根天 ...

太专业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