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从16毒到32了...想入台钻铣床,7000以内,请大侠支招啊...

楼主(2014-03-26):
经过长时间的潜水,长时间的家庭“沟通”,终于勉强可以入台钻铣床了,目前看好这两款方立柱的:

1、ZAY7032FG,(重320KG)

2、PX32,(重170kg)

是放在楼下车库里的,空间预算有限,32是极限了不能再中毒了。

这两款的价格差不多,口碑都还好,

其他参数都差不多,就是两款重量相差很大,到底两者用起来性能如何呢?
淬过火吗,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大家或者有什么其他可推荐的呢?

就说一点也行,给我们这些新来的一些帮助吧!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机身强度和重量成正比  不然工厂的铣床也不会有几吨重   不过金属材料是按重量算价格的  所以重的贵.......

网友:
重量不会差那么多的,应该是哪里有问题。重那么多价格差不多除非精度降低才能使成本找回来。

网友:
要淬硬的是滑軌面,不是枱面。

网友:
有地方肯定是重点的好,刚性更好些

网友B:
作为一个看了半天钻铣床最后买了雕刻机的人,我表示,还是雕刻机靠谱点,差不多的价格买到的功能真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强度和重量成正比  不然工厂的铣床也不会有几吨重   不过金属材料是按重量算价格的  所以重的贵....... ...

谢谢!

网友:
看看 没什么能帮的 不好意思

网友:
弄个好点7045 一步到位

网友:
这东西没有到位的  感觉7045用起来很爽的可以去看看那种刀刃多长一刀就能下多深的铣床 看一下人家的稳定性和加工精度还有效率.....关键是你需要什么性能

网友:
有车库就不要这些小家伙了,我是地下室才买的PX32,要是车库我就不会错过那台很新的X8126,一吨多,那才是正途,不用了出掉也不会损失什么

网友C:
看你加工什么东西,大家意见都不同,买了比现在这个好一点的,再加一点又有更好的。然后看上再好一点的了。。所以这是无解的方程啊。。。。。。机器够你自己用就行。看了半天钻铣,结果买了雕刻机的朋友也许是一个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加工什么东西,大家意见都不同,买了比现在这个好一点的,再加一点又有更好的。然后看上再好一点的了。 ...

有道理哇!

网友:
也一直在纠结这样的问题,新的?旧的?啥型号??唉

网友D:
这级别的钻铣注定精度不会太好,如果你抱很大期望能达到0.005的精度你会非常失望的,起码是大于0.02的(这个精度会保持很长时间),一般的新的雕刻机精度0.03-0.2之间,旧的更不能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级别的钻铣注定精度不会太好,如果你抱很大期望能达到0.005的精度你会非常失望的,起码是大于0.02的 ...

嗯。0.02对我来说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
45比32重很多吗?

网友(2014-05-01):
引用 楼主:
嗯。0.02对我来说已经很可以了

您可以去隔 壁看看,磐仕(小潘)的铣床团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2540930此贴也可以。

网友:
我有台,不过很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看了半天钻铣床最后买了雕刻机的人,我表示,还是雕刻机靠谱点,差不多的价格买到的功能真不能比

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多大尺寸?能干金属吗?钻铣床和雕刻机之间怎么选择,能否做一些建议?

网友:
我有台没怎么用的二手机,与这个差不多,我的QQ13688582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多大尺寸?能干金属吗?钻铣床和雕刻机之间怎么选择,能否做一些建议?

从5000多的铣床看到7000多的雕刻机,最后入手600*900规格的金属雕刻机,方钢管床架,龙门全铸铝的近300kg,才13000多,现在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发现强度确实比较差,特别是桌面是型材的,最近换了26mm硬铝板,好多了。雕刻机精度在0.01mm。7A04超硬铝下刀能走2000mm/分,下刀0.15.加切削液的话可以0.2-0.3或者更高,最多一次手动走错方向,在下刀Z-10mm的时候X直接走了3mm。13000转6mm铣刀。直接铣过去了一个槽子,机头如果加强下会很强。切记配合液压平口钳。。。不然夹不住

网友:
机床刚性最好按照工件需要的加工条件(切削强度)匹配,再设2。5至5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