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正式发布PC地面站软件v4.0.10版本

楼主(2014-03-26):
新增了什么?

地面站软件:
  • 支持在Phantom2上使用PC地面站功能。使用前必须将Phantom 2主控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V2.00,中心板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V1.0.1.24。
  • 增加特殊区域飞行限制,在特殊区域将不能使用地面站建立航点或返航点,经过特殊区域的航线将无法完成。

用户手册:
增加特殊区域飞行限制的说明。

请点击 这里 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
终于来了 这个爽

网友A:
LZ
我是精靈2
要買哪一種的  2.4  還是900的
有何區別阿
有精靈2的安裝範例視頻嗎
謝謝

网友B:
naza的飞控能用吗?新手的问题啊,别见笑。还有上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C:
要加装什么加固件,在精灵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是精靈2
要買哪一種的  2.4  還是900的

楼主很忙。。我来当雷锋吧除了2.4G电台和900M电台,还可以选2.4G蓝牙电台,既可以用iPad地面站,也可以用PC地面站。
具体2.4G和900M的区别,看你自己的需求了,900M功率大一些,传输距离远一些,但是2.4G相对用得多一些

网友:
没有下载链接(大疆官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
我是精靈2
要買哪一種的  2.4  還是900的

phantom 2 使用 2.4G地面站。2.4G与900M的区别可以通过官网了解。

会发布一系列的安装使用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aza的飞控能用吗?新手的问题啊,别见笑。还有上个视频看看呗

NAZA 可以使用2.4G 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加装什么加固件,在精灵2上

phantom 2 上有预留CAN口,可以直接使用,只需升级phantom 2 固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AZA 可以使用2.4G 地面站。

是2.4G 蓝牙电台这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2.4G 蓝牙电台这个吗?

naza PC 和蓝牙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naza PC 和蓝牙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hantom 2 使用 2.4G地面站。2.4G与900M的区别可以通过官网了解。

PHANTOM2只能使用2.4地面站吗?900的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HANTOM2只能使用2.4地面站吗?900的不能用吗?

900M电台只能使用PC地面站,2.4G蓝牙电台可以支持PC和ipad地面站

网友:
期待樓主的教學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