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轴配置

楼主(2014-03-26):
我的六轴配置,各位大师给点建议;
飞越
TL810A
机架
领航版 MN4014 330KV
电机
6个
电调好盈铂金30A—6个
飞控:NAZA V2+GPS—1个
桨:17- S800 1555碳纤桨—3对
电池
格氏 ACE 10000mAh 22.2V 30C
遥控器
FutabaT8FG2.4G FP8FG-R6208SB
大疆视频叠加系统iosdmin
X-CAM 140B
两轴
云台
DYS微单两轴云台,两个云台不知道什么型号好,
图传
也不知道什么型号好。

网友A:
轴距比较大,不推荐哪吒了,电池别买格式了,可以考虑其他的,云台X CAM不错

网友B:
不知楼主挂什么机器,我觉得要想稳就别用NAZA,网上有零度X4还不算贵(已停产的,新的太贵了),这样OSD也不用大疆了,便宜很多。机架最好还是960的,用17寸桨。还有,若是我就买14通的遥控器了,剩余的通道多,用的时候就知道好处了。另外14通所有开关都是三档的,好用。

网友C:
还没买说~~~

网友D:
机架太大 飞控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其他还好 飞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