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多轴飞行器上 接收机和图传天线怎么摆放能增加 遥控距离

楼主(2014-03-26):
如题~~求问 多轴飞行器上  接收机和图传天线怎么摆放能增加 遥控距离

原来用DSX92 接收机 和卫星天线放在中心版上  拉锯 1.26km

后来换了graupner mz14  接收机放在中心版上  900多米时候回传回来的信号就剩 5% 就在提醒了

昨天把接收机换到脚架上  12通接收机   天线成90度分开,控拿手上时候 1.1km提示信号剩10%  把遥控器举高了飞到1.4km 提示信号剩5%

求问  接收机放什么位置 怎么放    还有图传天线怎么放
还有遥控天线怎么摆   遥控距离最远???

网友A:
你翻翻老贴,我记得用个大神专门介绍怎么放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翻翻老贴,我记得用个大神专门介绍怎么放天线的。

搜什么?我昨天 搜了 好久  都没搜到 不懂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B:
接收机两天线,其尾部2cm,一根垂直地面,一根平行地面垂直机身。控的天线一般垂直地面。我这样装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两天线,其尾部2cm,一根垂直地面,一根平行地面垂直机身。控的天线一般垂直地面。我这样装效果还行 ...

我去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