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力977開箱(拆控改手感、IDEL,HOLD互換)

楼主(2014-03-26):
幾經等待的偉力977終於在今天中午到了

箱子照(感覺也太大了吧)

跟NCPX的盒子對比一下

開箱

977 VS NCPX(機子)

977控 VS JRDSX9

977 VS NCPX(電池)

977連杆加了2條線(防止炸機連杆脫落找不到)

話說回來,偉力的控跟我平常用的DSX9的IDEL和HOLD開關剛好相反,剛去試飛時,一時反應不及炸機了,還傻傻的關左手的開關(IDEL),為了避免以后飛大機時攪錯開關,果斷拆控改之
順面還可以改一下油門杆的手感。
控一個

(正面)

背面

天線.....也太短了吧,偉力大哥,你攪那麼長的一條外天線保護器有什麼用

改油門杆手感
改手感神器

把油放到下圖上面

然後裝上螺絲並適應的弄曲一下上圖的金屬條即可

改開關好簡單,就把開關原來的插位互換一下

關控,完成

楼主:
話說回來,偉力的客服MM多送我一組電池,在此公開感謝偉力的客服MM

网友:
沙发   伟力977 肿么样?

网友A:
cao,no video u say a jb

网友:
要是能和FU控配上就好了

网友B:
天线这么短,遥控距离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你好,请问LZ是在淘宝伟力官方店买的吗?

网友C:
好山寨的控!看来华科控制伟力V977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山寨的控!看来华科控制伟力V977没戏了!

控手感改一下還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LZ是在淘宝伟力官方店买的吗?

我是在阿里巴巴買的,3月頭拍到昨天才發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手感改一下還是可以用的

我是对这个高频头和天线太失望了,还不如美嘉欣的控!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对这个高频头和天线太失望了,还不如美嘉欣的控!唉

哈哈,小機差不多就行了,你還打算飛個1KM麼?飛到你都看不見啦
小機活動半徑50M內就夠啦

网友D:
之前试飞v966时也觉的hold位置应该要调到左边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试飞v966时也觉的hold位置应该要调到左边才习惯

開關搞錯我剛大炸了,還好什麼事都沒有

网友E:
977跟mcpx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977跟mcpx比怎么样

比大小,還有就是那不是MCP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这么短,遥控距离会不会有问题啊?

2.4G天线这点长够了,一些外观看似很长,其实只是天线的“马甲”,对信号发射一点用都没有的“塑料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o,no video u say a jb

大貓同志,唔好係到玩野WO

网友F:
像伟力这样的产品,用买玩具的钱,买到模型的功能,性价比很高但细节上做得很次,对模友来说,收到的新机先拆开“打磨”一下确实会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伟力这样的产品,用买玩具的钱,买到模型的功能,性价比很高但细节上做得很次,对模友来说,收到的新机先 ...

生命在於折騰,而且相信每個模友的動手能力都是很強的,簡單的改改還是能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生命在於折騰,而且相信每個模友的動手能力都是很強的,簡單的改改還是能飛的

簡單改改可以飞的更高,我把伟力控的短天线,换成了路由器上的长天线,控距离增加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簡單改改可以飞的更高,我把伟力控的短天线,换成了路由器上的长天线,控距离增加明显。

我覺得沒太大意義,反正又飛不遠,不用改也行

网友G:
客服mm对你有意思,送了一块电池。
别人买电池还没的买,不过老板也送我电池十字盘和大齿了。
连杆没那么容易飞掉吧,好吧,可能你比较暴力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服mm对你有意思,送了一块电池。
别人买电池还没的买,不过老板也送我电池十字盘和大齿了。
连杆没那么 ...

首飛就飛掉了,還好我用線紮起來,不然要停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飛就飛掉了,還好我用線紮起來,不然要停飛了

首飞就飞掉连杆,真不是一般的暴力,我炸十几次了,有一次熄火慢了两秒机机在地上一阵普通也只是连杆一头脱出。
适应手感后还是非常跟手的,地面直接开始翻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飞就飞掉连杆,真不是一般的暴力,我炸十几次了,有一次熄火慢了两秒机机在地上一阵普通也只是连杆一头 ...

首飛就不停翻,因為太晚了,看不清直插大地,然后就是找不到油門開關,在地上全油門打了5秒的滾,翻的手感還可以,就是感覺螺距不太夠,有風時倒飛油門杆要頂底才保持得了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飞就飞掉连杆,真不是一般的暴力,我炸十几次了,有一次熄火慢了两秒机机在地上一阵普通也只是连杆一头 ...

還有,我不暴力的,的一般都是溫柔的飛3D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飛就不停翻,因為太晚了,看不清直插大地,然后就是找不到油門開關,在地上全油門 ...

我前两次炸机都是6g模式切3d然后开始翻,然后。。。你懂的。。。
炸机后注意观察大齿是否有轻微脱出,一定要按到底,不然对螺距影响很大,小小经验,话说这金属主轴还真厚,估计很不容易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两次炸机都是6g模式切3d然后开始翻,然后。。。你懂的。。。
炸机后注意观察大齿是否有轻微脱出,一 ...

炸完拿起飛了3MIN沒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炸完拿起飛了3MIN沒事

你的977温柔3d几分钟?有空上个视频,学习学习。

网友:
特技开关我也要调才行,以前飞HP100不习惯这个开关位置炸过
V977有一个厉害地方是可以不拆控换左右手。。。这个可以申请专利了
是M1-4都行

网友H:
尾管比NCPX长了好多呀,操控有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977温柔3d几分钟?有空上个视频,学习学习。

3D 4-5分鐘左右就感到沒力了,再飛大概過放了吧,做不了鍾擺、側擺,動力是夠了,但螺距不夠大,另外,炸幾次后沒動RUDD,尾巴自己慢慢轉向,是什麼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管比NCPX长了好多呀,操控有区别么????

操控區別就大了,NCPX.....翻一下就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977手感比較接近450,不過還是有些動作是做不到了,如快 速鐘擺、側擺那些,如果螺距可以開大一點的話應該可以做到

网友:
很不错啊,根据自己习惯来改控,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操控區別就大了,NCPX.....翻一下就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977手感比較接近450,不過還是有些動作是做不到了,如 ...

哦,学习了,我现在只有911,977还在路上呢,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学习了,我现在只有911,977还在路上呢,期待啊!!!

希望有大神可以找到開大螺距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学习了,我现在只有911,977还在路上呢,期待啊!!!

977跟911的手感完全不一樣的,飛時還是要小心一點,別炸到自己

网友G:
引用 楼主:
3D 4-5分鐘左右就感到沒力了,再飛大概過放了吧,做不了鍾擺、側擺,動力是夠了,但螺距不夠大,另外,炸幾次后 ...

是不是炸机时尾桨磨到电机了,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往外抠一点就好了。
加大螺距势必会对掉转有影响,你可以试试v922的大桨,更宽更长,其它小机的大桨你也可以试试,尽量是桨根厚道一样的,不然自己改动厚度肯定会造成不平衡和震动,得不偿失。

网友H:
引用 楼主:
977跟911的手感完全不一樣的,飛時還是要小心一點,別炸到自己

好的,慢慢来,911飞了60多电了,都还飞得跌跌撞撞的,977估计要飞100电才飞得出感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炸机时尾桨磨到电机了,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往外抠一点就好了。
加大螺距势必会对掉转有影响,你可 ...

450,500,我都飛+-12~13度的,977只有+-9度左右,真心不夠用(對我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慢慢来,911飞了60多电了,都还飞得跌跌撞撞的,977估计要飞100电才飞得出感觉,呵呵

手感神馬的,我首飛就亂翻了

网友I:
我的977还在路上,羡慕你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977还在路上,羡慕你们啊!

其待你的首炸,嘿嘿,炸機記得切熄火,熄火基本0傷害

网友I:
能麻烦楼主测量一下电池尺寸吗?容量是多少的?我想上淘宝找找副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麻烦楼主测量一下电池尺寸吗?容量是多少的?我想上淘宝找找副厂电池

長:58~59MM
寬:19MM
厚:6MM

趕緊去找,找到記得告訴我
TB打3.7V 450MAH可以找到一堆,你可以試一下

网友:
楼主,厚度7.5的能放进去吗?500mah  价格15元太诱人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還有,我不暴力的,的一般都是溫柔的飛3D

你个千年对尾,肯定不暴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个千年对尾,肯定不暴力啦

吹咩

网友J:
我唔吹,不过一阵风吹过去你就有可能提控回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唔吹,不过一阵风吹过去你就有可能提控回家了哈哈

提控回家再入多台囉

网友C:
听说977动力不够,大家怎么看?

网友K:
楼主,发射模块是24L01 吗?

网友B:
能拍一张,电机齿轮的照片吗?我今天发现,我的电机齿轮好像往外面跑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977动力不够,大家怎么看?

動力還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发射模块是24L01 吗?

這個我不了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拍一张,电机齿轮的照片吗?我今天发现,我的电机齿轮好像往外面跑了一点

應該是貼緊底部的,不過我發現拉出來一點點好些

网友(2014-06-19):
今天买了个HCP100   还在路上......

网友(2014-08-19):
很NB啊,好像可以改控,然后支持更多飞机

网友:
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L:
非常好的小鸡

网友M:
上点视频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N:
帮顶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