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4-03-26):
油针跟后盖是一体的~断了~有的配吗?

网友A:
LA神器,没有轴承。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神器,没有轴承。扔了吧

请问下没有那个轴承?

网友:
曲轴和机匣之间是用铜套润滑

网友:
这个油针组件直接在断掉的地方固定一下就OK,不影响使用

网友:
如果依LS所说机器太老了,那就粘起来再用,不想用了就扔了,反正那么老的机器。

网友B:
打一个小眼,固定在防火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一个小眼,固定在防火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