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看看这个工件尺寸,用什么样的小铣床速度快些!

楼主(2014-03-26):
工件是6061铝!!铝块长180MM,高60MM,宽30MM,在这样一铝块上面开四个槽,每个曹大小是长20MM,高20MM,宽30MM,用什么样的小铣床速度快些。加工精度在0.5mm左右,买小铣床资金在4500元下,只加工铝,其它不加工!这种铝块每天能加工个10到15块左右吧!每块都开四个槽,用那款小铣床可以!!!我知道有能直接用20MM直径的铣刀的,这样一个曹走一次刀行了,但这种要5000元以上吧,有的最大只能用直径10MM铣刀,这样每个曹要走两次!!!看下图

网友:
卧式铣床  可以装4把刀片一次成型  效率要看床的体积  大的一刀就能成型    某宝的简易铣床没用过不过按道理一刀下5毫米应该没什么压力吧    6061建议用煤油做冷却液

楼主:
哦,3000多元的小铣床能胜任吗!!重量在200到300斤重的这种!!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订铝型材切断吧。

网友:
什麼機子就不好推薦,所以這個不説了。

請問鋁塊是人家作好只是給你開糟,還是要自備原料?另外這工件有没有外觀要求?現成的鋁條即使尺寸合用,有外觀要求的話就可能得要銑六面,還有倒角之類,別單想着銑槽就忘了其他。

每天10至15塊,每塊只有30mm厚,只要銑床行程夠長,把它15塊疊起來一起銑也没問題,加工速度應該沒大問題,只是特意買機子太花錢吧。

刀具夾持的問題還有其他方法,例如用20mm的T槽銑刀,分上下兩刀便不用直夾20mm立銑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