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有问题,求助老鸟

楼主(2014-03-26):
电机都是好的,飞一会儿打左右舵左前方对应的电机突然往右后方偏的很严重,请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通道反了吧,加速度计校准正确了么?

网友:
电机顺序是否正确,桨方向是否正确,接收机链接APM是否正确,你的信息,我只能猜,跟马航一样,信息不明确

楼主:
莱布发表于2014-03-26 23:07:21
电机顺序是否正确,桨方向是否正确,接收机链接APM是否正确,你的信息,我只能猜,跟马航一样,信息不明确
都是正常的,我把原来的电机换了!

网友:
桨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常的,我把原来的电机换了!

电机的 型号和kv值一样吗? 換电机后有否再做一次电调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