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不就后遇到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3-26):
飞机组装到现在已经飞了很多起落了!悬停很稳,返航很准确,特别是追踪我很满意!关键我们这里天气很是不行,济南这个地我也不多说了!尽管如此我的小飞机依然很给力!配置如下  机架:飞越650.飞控:零度X4。电机依然走的主流恒力4225 610KV 配的飞越1238的碳纤桨,用的蜘蛛的电调,这里要说一下小蜘蛛用着还算可以吧!做工很棒!用的云台我就不多少了x宝上400元的那种配的银色版gopro3效果还可以!配置也就是以上这些!今天去山上飞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很是纳闷
(1)飞机动力问题,用的电机是恒力4225 配飞越1238的桨不行么??以前用的一块5000的4s的电池作为动力然后用的一块2200的3s的电池给云台和图传单独供电然后手机地面站上79%的油门才起飞在群里朋友建议我把3是的电池去掉所以我就去掉了可是油门还是70%的油门才能起飞,手机地面站还是显示负责的状态很是郁闷
(2)飞机返航降落的问题,今天飞机返航降落后由于地不平所以就翻了,然后电机还是在不停的转着我当时立马把飞机反过来但是电机还是在不停的转,我心里很着急就在遥控器上打到手动才停下来!把我给吓坏了还损失了两个大桨愁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呀???第一次安全降落后飞机的电机自动停止的,可是翻了以后就是不停下来........求解
(3)电机的顺逆转不平很,电机不装桨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状况,只要一升空就完蛋,还有就是装上桨以后我把飞机按在地上电机也不会有顺逆转不平很的情况,只要一起飞就来事了哪里的问题呢求大神解决
以上就这些问题求大神给我分析一下,我该怎么进一步改进,尽量多给建议!飞了十几个起落了炸了4-5次了都是在飞落地以后翻过去了炸的,不过都是小炸!飞机的图片在下面由于机架比较小所以看上去比较的挤!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我的ATG650 4822KV570 配1238桨3S 2200mah并联挂山狗 400mw图传1870g能飞8分;换1455桨油门比1238少打就起飞。现在1455碳桨、4S 5100mah 起飞重量2500g飞15分钟,油门40%左右起飞。4255的电机最大也能上14寸桨,盘式电机大桨的效率比小桨大。

网友B:
可以用1447,正好换桨,1447能解决你的问题,再多句嘴,把蜘蛛用铂金换下来,这个钱不能省,包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447,正好换桨,1447能解决你的问题,再多句嘴,把蜘蛛用铂金换下来,这个钱不能省,包你爽飞。

桨能否用乾丰1447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我的ATG650 4822KV570 配1238桨3S 2200mah并联挂山狗 400mw图传1870g能飞8分;换1455桨油门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能否用乾丰1447的呢??

牌子无所谓,自己做做静平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