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920kv电机加1045桨能用在什么飞机上

楼主(2014-03-26):
很想玩固定翼,手上刚好有四轴的东西,2212 920kv
电机
和1045桨,不知道合适上什么飞机,非常感谢高手支持,谢谢

网友A:
固定翼新手3D机kt330,配置:2212 980kv 1047桨

楼主:
哦,谢谢,好飞么??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塞纳机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塞纳机上
塞斯纳使用动力范围很宽,这套配置可以用,但翼展不能太小,最好在1米左右,这样反扭还能轻些。

网友C:
配合11.1V 1300~1500mAH电池,18A电调,可以用在1米~1米2翼展的任何慢速练习机上,非常通用的配置,

网友D:
起飞重量800克左右的前拉机型应该都能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E(2014-09-24):
1米翼展的3D比较勉强,反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