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谐振管 弯管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船是原装小松30cc
105°弯管
弹簧钢排气管

如何找谐振点?  貌似是三分之一油门调节排气管长度 转速最高为最佳谐振点位置

有无其他方法确定排气管谐振点位置

另外问一下 这个配置的船用多大的桨

网友A:
用直径60左右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径60左右的桨

三叶6717可以吗

网友A:
你到底是V艇还是O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V艇还是O艇

绝对是o嘛版主你看楼主头像

网友:
现在是手机,看不到图片,之前我印象中问的好像是V艇

网友B:
用测转速錶配合最好 ! 不须碰运气 !!

网友:
想问一下弯管插入谐振管多出部分要不要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V艇还是O艇

O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测转速錶配合最好 ! 不须碰运气 !!

想问一下弯管插入谐振管多出部分要不要锯掉??

网友:
O艇用6717是可以的
弯管多余的部分是可以锯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弯管插入谐振管多出部分要不要锯掉??

-定要! 要不影响性能!!
-般调好後过长的位置会燒黑一点的,就把那黑印位锯掉可以了.....但別超出水冷的位置啊! 要不漏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