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刷BLHELI

楼主(2014-03-27):
本人一直在刷电调的固件   不管是XXD  还是中特威 亦或是好赢天行者  飞腾可以说每次都可以很完美的刷成功,也许是自己的运气好。但是最近在研究铂金电调   听说铂金的硬件很好性能也很好   但是频率最大是432而BLHELI的固件则是搞定499   从某种意义上BLHELI搭配铂金应该是顶级的配置了在打算用328P来给铂金刷固件时   发现没有对应的铂金电调固件    请问已经刷过铂金电调的前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选用那个固件?  谢谢指点

楼主:
兄弟  能给个下载的链接?我找不到链接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程序下载连接,只是说刷的时候选择哪个,

网友B:
     刷的时候有铂金30a吧我记得

网友B:
   另外问下楼主,飞腾刷哪个啊,好像没看到飞腾的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的时候有铂金30a吧我记得

请问  你用什么刷的?  我用的是328P刷   选择那个固件   指点一下  我的也是30A的铂金   如图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问下楼主,飞腾刷哪个啊,好像没看到飞腾的固件啊

有的   固件看下图   红色标出的是飞腾3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程序下载连接,只是说刷的时候选择哪个,

谢谢您指点   请问用328P去刷铂金30A的应该选择那个固件?

请问30A的铂金选择那个固件

请问30A的铂金选择那个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你用什么刷的?  我用的是328P刷   选择那个固件   指点一下  我的也是30A的铂金   如图那个固件   ...

我是用这个刷的

楼主:
好的  谢谢   指点

网友:
楼主,能请教一下ZTW 30A的电调怎么刷BL吗?QQ:283055323

网友C:
哥们,求教一下中特威30A电调刷BL教程,指导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求教一下中特威30A电调刷BL教程,指导一下哈~~

我手上没有中特威和新西达电调了   朋友都拿走了 要不然可以做一个刷固件视频给大家    。等一下吧   我看看谁有电调  到时候在上视频   好吧

网友C:
之前我们就是好吧,一看是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们就是好吧,一看是你,哈哈

猿粪呀……模友本事一家人……

楼主:
大家都会刷电调?   看看有没有需要出几个视频教程。有需要的大家留言,如果大家都不会的话,我就认真给大家做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都会刷电调?   看看有没有需要出几个视频教程。有需要的大家留言,如果大家都不会的话,我就认真给大 ...

顶楼主!

另外想问问,有人刷过银燕的四合一25A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

另外想问问,有人刷过银燕的四合一25A电调么?

应该可以刷,我手上没有银燕的电调   要不然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刷,我手上没有银燕的电调   要不然可以研究一下

谢了,加了银燕的群,群里有人说可以刷。

网友:
求视频视频亲爱的

楼主:
你用什么电调   我看大家的需要   完了再借几个不同牌子的电调一起做   方便大家

网友:
楼主,要不你买个银燕四合一,刷了再转手给我?这样银燕的电调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刷,我手上没有银燕的电调   要不然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要不你买个银燕四合一,刷了再转手给我?这样银燕的电调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不你买个银燕四合一,刷了再转手给我?这样银燕的电调就有了。

要不你买了直接发我这里   完了刷好之后再给你邮寄过去……我用的是银燕的舵机   这个电调根据太个性了……用的是Simonk程序,担心会堵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你买了直接发我这里   完了刷好之后再给你邮寄过去……我用的是银燕的舵机   这个电调根据太个性了… ...

有堵转的问题?那我还是分开买铂金的吧。

网友E:
樓主,DJI 的30A可以刷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电调   我看大家的需要   完了再借几个不同牌子的电调一起做   方便大家

入模不久还是浅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堵转的问题?那我还是分开买铂金的吧。

铂金太贵了    可以上天行者便宜一些,忘了在刷固件  性能一样达到高级电调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DJI 的30A可以刷嗎

不知道,需要把电调拆开看里面的主控芯片是什么才    手上没有DJI的电调  所以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入模不久还是浅水啊

只是还没有走到深水区罢了……

网友(2014-05-06):
用什么软件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电调   我看大家的需要   完了再借几个不同牌子的电调一起做   方便大家

大神啊,刷电调的视频什么时候能做好啊,我还在傻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