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
引用 网友A:
卡片好!!狗太吃天气了!在我朝蓝天白云很少!!狗就是方便点 卡片完爆。。狗 就是比较难携带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卡片好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重量轻,又支持时时传输的卡片机吧?
引用 网友C:
楼主,实践的效果如何了?

网友C(2014-07-22):
直接用的xa650Pro机架和动力吗?我刚入了个机架,正研究配置呢,指导指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记得不只是感光芯片的问题,
如果航拍没什么,但fpv的话还有帧率的问题,就是CPU处理的速度,
想手 ...

帧率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卡片一般是30,狗3可以全高清60,就是每秒60个画面,不是急速飞行的话,视觉上差别不大,不会一卡一卡的,你说手机一卡一卡的,应该是连30帧都达不到,30和60的区别,后期编辑的时候,把镜头做慢就能看出来了,60的会更柔和平顺。30的就会有点跳帧的感觉了。理论上,不做太慢,不急速飞,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的xa650Pro机架和动力吗?我刚入了个机架,正研究配置呢,指导指导吧

650  还是用狗吧  微单太吃力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650  还是用狗吧  微单太吃力了啊

唉,我的梦就这么破碎了
挂个卡片会怎样?100克到200克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的梦就这么破碎了
挂个卡片会怎样?100克到200克之间

微单的云台也贵,啥都贵,650不错   我很喜欢   挂卡片问题不大   我的精灵还挂卡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单的云台也贵,啥都贵,650不错   我很喜欢   挂卡片问题不大   我的精灵还挂卡片呢

太给力了,正找榔头准备敲了650呢,,动力和云台,能给点建议不?

网友:
同觉得同价位的话,肯定卡片好,就是云台配件什么的还是狗选择比较多

网友E:
我用sony的TX100感觉已经很不错了,狗和卡片机各有优缺点。TX100参数1080P 50帧,很不错了

网友:
你上个5D神马卡片神马狗3都是浮云

网友F:
狗的优势是帧数高,最高240贞,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卡片机拍720的视频最高也就25帧而狗能做到240帧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如果视频后期做特效的话狗排出来的肯定有不小的优势,还有,航拍是运动的东西,速度也不比汽车慢多少,万一拍摄的时候抓住了精彩的画面,在电脑做放慢特效的话,狗能放慢多少倍?而卡片机呢?估计一倍都放不了就跟幻灯片似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狗的优势是帧数高,最高240贞,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卡片机拍720的视频最高也就25帧而狗能做到240帧这差的不是 ...

卡片现在拍1080P都有60贞以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卡片现在拍1080P都有60贞以上的了。

真的?不可能吧,?我看参数都25帧的

网友:
狗三的视频明显是后期增加锐度的。细节表现没有卡片好。而且狗三的白平衡没办法跟卡片比。在意画质的话上卡片。在意重量的话选狗3。现在的卡片多数拍1080P的视频多数都在30贞以上。60贞的也非常多。不过超广的卡片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给力了,正找榔头准备敲了650呢,,动力和云台,能给点建议不?

650的TM原厂动力就不错啊,不差钱就上DJI的3D云台啊,我建议你再等等,据说狗4要出来了。

网友:
狗3图的就是方便,比效果当然是专业相机好了

网友H:
会后期的话狗开前调用作后期肯定比卡片要好一点。·······最简单的你可以试试没有前调拍完素材拉高一点总饱和度,高光和中间调,会让你爱上狗。

楼主:
狗4是不是要出来了?会有哪些提升呢?会不会更换该死的鱼眼镜头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会后期的话狗开前调用作后期肯定比卡片要好一点。·······最简单的你可以试试没有前调拍完素材拉高一 ...

你好,开前调,这是怎么开的?在哪里开?我刚入了黑狗3,貌似有个软件可以将狗拍的畸变画面校正是吗?叫什么?看到后望能解答,谢谢了

网友:
卡片视频效果绝对比狗好这是确定的 可因为你用的是650载机 上卡片云台巡航时间下降 所以还是乖乖上狗系列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好,开前调,这是怎么开的?在哪里开?我刚入了黑狗3,貌似有个软件可以将狗拍的畸变画面校正是吗?叫 ...

在摄制设置菜单里面有个protune,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菜单多了iso,白平衡等调整,根据你的拍摄需要进行调整,白平衡一般打到5500k以上,可以完爆卡片。镜头畸变我一般直接在fcpx里面用插件调整。gopro自己的软件叫做 gopro Studio 里面调整颜色和畸变很方便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摄制设置菜单里面有个protune,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菜单多了iso,白平衡等调整,根据你的拍摄需要进行 ...

非常感谢您,我的黑狗3也可以这样操作吧?可以这样打开前调吧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1080P 50帧/s标准模式拍的
急速也不卡(76km/h)、一般都是20km/h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您,我的黑狗3也可以这样操作吧?可以这样打开前调吧

是的,黑狗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我用佳能长焦卡片机 PowerShot SX220 HS,能实时图像输出,没有狗,卡片一般拍拍够了,要求不高,微单没舍得放上去,

网友:
收藏1111111111111111,五个字

网友(2014-09-06):
引用 网友E:
我用sony的TX100感觉已经很不错了,狗和卡片机各有优缺点。TX100参数1080P 50帧,很不错了

可以实时av输出吗?是不是所有带av输出的都可以实时输出?

网友:
还是要看天气

网友:
卡片机这个范围也太大了,从几百到几万的专业卡片机,微单其实也归类为卡片机,狗的视频和那些同价位卡片机比就是个错误,根本不是一种东西,传感器尺寸在那摆着呢,可以用lx7,2000多,带a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