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自动点火装置就方便多了

楼主(2014-03-27):
很久没有飞油机了,主要是
电机
比较方便,这个如果好用的话,以后还是飞油机好!有用过的XD没有?说说使用情况。
[url=
?from=y1.2-1-98.3.11-1.1-1-1-10]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xMDU0NDM2/v.swf

网友A:
600?抢钱呢

网友B:
这种装置只适合小发动机吧!

网友C:
这套装置也不轻吧

网友D:
这个玩意可省劲了。

网友E:
重量多大

网友F:
安啦,别去搞这玩意了,这是华科尔专门放在V18G01上用的,基本属于一次性产品,风扇里的单向轴承根本没法承受发动机每分钟上万转的速度,换过瑞士的一款高速轴承也不行,基本点一次火之后就废了,乍一看挺省心的,其实就是垃圾。这款机从上市到下架,我知道的就三个人买了,我是其中一个,目前这架飞机还在服役中,不过话说这飞机确实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