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固件升级限制高度400m距离1600m 大家会升级吗

楼主(2014-03-27):
这次固件升级限制高度400m距离1600m 大家会升级吗?
还有phantom 2 vision的地面站怎么还不升级呀都等了4个月了

网友A:
那个限制是默认的吧,貌似可以自己在调参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限制是默认的吧,貌似可以自己在调参里面改。。

有吗?我没找到。自己修改了天线加了功放,本想飞的更远,如果高度1000m距离2000m还行 这个高度不能穿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吗?我没找到。自己修改了天线加了功放,本想飞的更远,如果高度1000m距离2000m还行 这个高度不能穿云 ...

谢谢小白……我还是不升级了!

网友:
(主要)新功能:
a)最新的主控固件增加飞行限制功能,包括高度限制和距离限制。默认可飞行的最大高度为400m,最大距离为1600m。默认参数可以在调参软件中修改,以帮助您更安全地飞行。
b)限制飞行器最大的下降速度为3m/s。
c)最新版调参软件v2.00增加了飞行限制页面。
d)用户手册v1.14增加飞行限制功能的描述。

网友:
可以修改的

网友:
我现在已经拔了GPS看你怎么限制!

网友:
VISION,水平1400也够了,只不过加了功放还想挑战下极限,至于二代机的确限制不少,原厂天线1800、900都随便飞的

网友:
没有限制,只是让默认参数变成这个,新软件里可以改

网友:
调参软件中有个高度限制可以修改的。我理解这个功能主要是保护新手玩家的。因为有些新手刚买到手的时候一方面不会设置高度限制,另一方面操作时候没人指导,出事故的可能就大了。

网友:
限制了距離的話......
這樣飛丟了,可以在 1.6 公里內範圍找了......  ??

网友:
这个只是软件的默认值,已经升完了,想改多少就改多少。

网友:
很好,周末马上试试。
估计会解决一些容易出事故的软件 BUG

网友B:
已经升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升级了————————

最大高度1500.000米?这是要登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高度1500.000米?这是要登月吗?

haha...有小数点哒  DJI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没啥用,新手不会关心调参设置,等到明白调参设置什么的之后,也就用不着限制高度距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嘞个去……这可不好!GPS模块别名可是“要你命3000”啊!!!

应该是罗你命3000

网友:
地面站估计没希望了吧?一拖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