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小胖子装好了,祝福我,嘱咐我吧。

楼主(2014-03-27):
上周日第一次试飞,飞控没固定好,高估3M粘泡沫的强度了,好再最后只受点轻伤,准备这周日再去。同学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谢了。

楼主:
配置

动力:朗宇X2820 1100KV ,好盈60A,4S5000或3S2200X2
Arkbird飞控加arkbird 433

第一次飞可能重心也没调好,油门小低头,油门大火箭,奇怪,不是在机翼1/3的地方吗,我试了没错呀

楼主:
第一次飞的时候辅助手抛油门小了,飞机倒是平稳的掉地上,但是云台当时纯靠泡末快干胶,云台一下就散了,这回用扎带固定的

网友A:
你的动力给的真足。用上2820了。我的动力小了,上周末手抛惨炸。你的全重多少,我的1.6公斤多一点。携带3s 8000的电池,太重,手扔不出去。

网友B:
4S5200,1320g路过。1.5KG左右配置的话,吊碳杆,机头略翘20°左右最合适。这机用2820无风能飞到120时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动力给的真足。用上2820了。我的动力小了,上周末手抛惨炸。你的全重多少,我的1.6公斤多一点。携带3s  ...

我的在桥上扔下河中慢慢才飞起来

网友A:
果断起落架的伺候。

网友D:
这样前面的阻尼是不是大了  gps天线做改的挺好

网友E:
GPS架高没什么用, 433接收地网应做到机翼下面,天线也向下,不然没什么效果(其实地网的效果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这么重。。。。。。。想必飞起来就像火箭,DAO DAN一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动力给的真足。用上2820了。我的动力小了,上周末手抛惨炸。你的全重多少,我的1.6公斤多一点。携带3s  ...

没称,不知道多重呢。

应该和你差不多吧?马达重点,别的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5200,1320g路过。1.5KG左右配置的话,吊碳杆,机头略翘20°左右最合适。这机用2820无风能飞到120时速吗? ...

不知道呢,回头我把尾巴照个特写,帮我看看推力线是不是合适吧?

时速不知道呢,第一次飞的第二次起飞是没摄像头的,没看速度,而且没调试好当时飞机乱飞

但是推油门飞机像火箭一样直冲上去了,估计速度也到不了你说的那样,那得散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在桥上扔下河中慢慢才飞起来

我用了A控的辅助手抛功能,第一飞推到50%,飞不起来,第二飞是70%油门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起落架的伺候。

考虑过呀,但是起落架对场地要求太高了,首都地段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前面的阻尼是不是大了  gps天线做改的挺好

这个不太清楚呢,主要摄像头买错了,不配云台不好固定。

TB上就这一家做这个摄像头云台的。设置了俯仰的增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架高没什么用, 433接收地网应做到机翼下面,天线也向下,不然没什么效果(其实地网的效果也就那么回事 ...

你说的对,我是没有起落架,怕放下面总降落会刮断。没办法,我在想怎么办呢

网友:
装机装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回头我把尾巴照个特写,帮我看看推力线是不是合适吧?

时速不知道呢,第一次飞的第二次起飞 ...

这机子很结实的,鸡翼锁紧很牢固,看你这个装机图片不带电池重量应该在1.3KG左右,120应该低估了。
我装过两架小胖,同样配置第二次轻了150g。
重心只能慢慢调,不能急,2-3次就找到最好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很结实的,鸡翼锁紧很牢固,看你这个装机图片不带电池重量应该在1.3KG左右,120应该低估了。
我装 ...

感谢分享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5200,1320g路过。1.5KG左右配置的话,吊碳杆,机头略翘20°左右最合适。这机用2820无风能飞到120时速吗?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728&pid=12194898&page=1&extra=#pid12194898

你看,推力线在这里

网友:
我也小胖子,2216朗宇电机,3s2600mah两块,a控,直接推油门手抛,很简单就出去啦,并且前面绑狗三和山狗都没问题

网友F:
我也小胖子,2216朗宇电机,3s2600mah两块,a控,直接推油门手抛,很简单就出去啦,并且是同时绑着狗三+和山狗都没问题

网友(2014-05-29):
楼主北 京何处? 同为北 京机友 坐标五道口

网友:
小胖能调好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小身材大动力!

网友:
祝福你,嘱咐你吧

网友:
乖乖!重装上阵啊!必须祝好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小胖子,2216朗宇电机,3s2600mah两块,a控,直接推油门手抛,很简单就出去啦,并且是同时绑着狗三+和 ...

请问你的重心位置是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的重心位置是哪里?

重心在大碳杆处差不多的位置,那个时候机头微微翘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心在大碳杆处差不多的位置,那个时候机头微微翘起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A控的辅助手抛功能,第一飞推到50%,飞不起来,第二飞是70%油门飞起来了。

第一次你不用全油门起飞,只用50%,要是真机你不完蛋了

网友(2014-08-08):
感觉风阻好巨大好巨大的样子!!!

网友:
少用热熔胶,装机下来会加不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