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4-03-27):
飞行器出现自旋情况,我用示波器查看了一下电调输出的PWM脉冲波,发现四个电机接收到的PWM宽度不一致,而且出现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请问是我的控制问题还是电调问题啊?应该怎么调整?我的电调信号来自于控制器,基本程序是控制器对接收器的信号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结果发送至各个电机,进而控制电机。

网友A:
是有点不一样的,即使主板完全平放也还是会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不一样的,即使主板完全平放也还是会有差异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飞机飞的不稳啊?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不会不稳吧,你看那些小四轴没改动之前,起飞推油门时,4个桨也不是一起开始转的,会有一些差异,不影响平稳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稳吧,你看那些小四轴没改动之前,起飞推油门时,4个桨也不是一起开始转的,会有一些差异,不影响平 ...

不是一起转的,但转动以后的控制命令输出的脉宽也不一样,这样四个电机的转速不就不一样?就会产生像偏航、滚转等情况?

网友:
偏航、滚转等情况,你看到后,会操作摇杆来修正,修正后就没有这些情况了;每个电机虽然型号规格都一样,生产出来还是有差别,我订做电机的规格书上,写着负载转速+-10%以内算合格品;所以即使脉宽一样,转速也有差别,加上重心、加速度传感器等各种影响,这些都是要在飞行中根据操作者的指挥,由飞控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