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选择询问

楼主(2014-03-27):
各位大神好
      小弟需要帮人买一款舵机做固定翼的舵机,但对舵机没什么了解。根据扭矩指标和性能要求,目前主要考虑三款Futaba BLS157HV、Futaba BLS172SV、FUTABA BLS177SV,想问一下这三款是否都适合做固定翼舵机呢,哪个更好些。另外想问一下所谓的斜盘舵机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在网上查了下,还是不太懂,我只做过固定翼),对做固定翼舵机是否有影响。问题可能很初级,但还是很想了解下,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斜盘舵机是直升机旋翼用的,固定翼用不上。舵机用futaba s3001或s3003就好了,固定翼对舵机要求不高,反应也不要求有多快。40级的甲醇机都可以用的

网友B:
模拟舵机就行,看你要用多大扭力的,找个销量口碑好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是直升机旋翼用的,固定翼用不上。舵机用futaba s3001或s3003就好了,固定翼对舵机要求不高,反应 ...

这三款是比较贵,可是别人要求性能很好,又不闲贵,就选这三个了,请问这三款是不是可以用于固定翼上的舵机呢,有一款是斜盘的,不过商家说通用,也可以用在固定翼上,我不是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舵机就行,看你要用多大扭力的,找个销量口碑好的就行。

要是我自己用可能就选便宜性能差不多的就行了,别人要求性能要好的,就选这三个了,请问这三款是不是可以用于固定翼上的舵机呢,有一款是斜盘的,不过商家说通用,也可以用在固定翼上,我不是很确定

网友:
不知你这朋友是哪一级的,贵有贵的道理,不过数码舵机动作反应会比模拟舵机灵敏细腻一些,一般飞没必要,肯定有人想跟你这个别人交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款是比较贵,可是别人要求性能很好,又不闲贵,就选这三个了,请问这三款是不是可以用于固定翼上的舵 ...

舵机都是通用的,没有专用之分。除了尺寸。如果要做3D的话对反应的话要求比较高力量的话要求不是太高,整个反应快的就行了。话说你遇到了土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都是通用的,没有专用之分。除了尺寸。如果要做3D的话对反应的话要求比较高力量的话要求不是太高,整 ...

通用就好,先买回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