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ero3+ 视频画质对比测试

楼主:
查看数: 13487 | 评论数: 73 | 收藏 49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3-27 11:21

正文摘要:

为了弄清楚 Gopro Hero3+ 视频拍摄各种 FOV 情况下的画质,方便日后拍出高质量的视频,做了一个对比测试。 测试采用在室内静态拍摄报纸的方式,拍摄距离不变,切换 4 种 FOV(S W M N)模式,各拍摄 30 秒 1080 视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1080P的清晣度还是差不少,G4的4k 30帧还是不错的,但就是变形严重,网上有将G3+的镜头换成普通镜头的,但是G4好象没有,不知道那个镜头效果怎么样?有用过的朋友分享一下

引用 网友B:
必顶
引用 网友C:
不同 FOV 是通过裁剪 CMOS 上的不同区域实现的,视野越小,利用的 CMOS 像素就越少。
没想到GOPRO的FOV跟RED EPlC的5K、4K、3K、2K拍摄的视野裁剪CMOS不同区域道理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D:
总结的很好,受教了。
引用 网友E:
测试放大后对比没有意义,比的就是100%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力,为了最求最大限度的最好效果亲测。学习了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点赞!
引用 网友H:
多谢楼主分享!
引用 网友I:
同样学习了。以前也是不知道选择用哪个档,但自己也做过几个FOV的测试,觉得在N视觉下,明显画质要差些,并且航拍好象还容易出果冻,后来一直用M 1080P 60FPS。。。再后来,我的gopro 3+跟我的四轴掉江里了。。。现在想收个gopro 3来玩玩,不知道gopro3 和gopro 3+在画质上面区别大吗,听说gopro 3还容易死机??
引用 网友J:
新入手黑狗3+,配智云3轴手执云台。初步试用结果,视频图像设置倾向于1080,50帧,M。
引用 网友K:
好贴,收藏了!
引用 网友L:
顶一个,学习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好帖子是最喜欢的
引用 网友N:
楼主相当用心了,向楼主致敬!
引用 网友O:
技术贴,顶。学习了
引用 网友O:
技术贴,好。学习收藏了
引用 网友J:
好贴!能预测新一代狗4在画质上会有多大改进吗?感觉如果还是那么大的CMOS芯片的话,能改进的余地不大了。GoPro除用于航怕上,用在配合手执云台地面拍摄也很好玩,而且使用的机会更多一些。航拍的条件限制太多,尤其是在北 京,可使用的机会真的不多。正在为入狗3+或等待新一代上犹豫。
引用 网友P:
楼主来个高感测试吧
引用 网友Q:
目前喜欢用 1080 25P M
引用 网友R: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2014-03-27):
为了弄清楚 Gopro Hero3+ 视频拍摄各种 FOV 情况下的画质,方便日后拍出高质量的视频,做了一个对比测试。
测试采用在室内静态拍摄报纸的方式,拍摄距离不变,切换 4 种 FOV(S W M N)模式,各拍摄 30 秒 1080 视频,然后从视频中截图对比。

先上 4 种 FOV 下的视频全图:
Superview:

Wide:

Medium:

Narrow:

然后是局部100%裁剪同一块报纸区域比较画质:

再以 Narrow 模式下的拍摄实物尺寸为基准,把其他模式下同一区域放大到同样大小进行比较:

另外的测试结果,

FOV 视野(大约):
Superview-120度(感光CMOS的全部像素会压缩到1920x1080内,也就是包含了最多内容)
Wide-117度
Medium-90度
Narrow-60度

由于 Gopro Hero3+ 镜头无光学变焦,所以其不同 FOV 是通过裁剪 CMOS 上的不同区域实现的,视野越小,利用的 CMOS 像素就越少。
此 CMOS 总共 12M 像素,为 4000x3000 格式,
折算到各 FOV 下利用的横向像素大约数量是:
Superview: 4000   (2.45)
Wide: 3265   (2)
Medium: 2481  (1.52)
Narrow: 1632  (1)

上面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 FOV 的视野相对于 Narrow 的倍数(像素数,非角度),也代表在同样距离下拍摄同一个物体时,画面中得到物体需要放大多少倍,才能达到与 Narrow 模式下物体相同的尺寸(有点绕口哈)。

总体结论:

航拍的话 Superview 就没必要用了,Wide 和 Medium 可以有选择的用,追求画面总体清晰度的话选 Wide 模式,因为利用的 CMOS 像素最多,追求画面特定目标的清晰度的话,选择 Medium 模式,因为保留的细节较多。
Narrow 模式利用的 CMOS 像素最少,放大后才能达到 1920x1080,所以画面总体清晰度很差,只有在非常追求特定拍摄目标的清晰度时才适合选择。

网友:
好,简单明了。楼主辛苦。

网友:
霍然开朗,谢谢楼主,辛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到知识了。

网友:
技术贴 必顶~

网友:
利用全CMOS运作视角拍摄,后面的都可以在后期中产生,俗称“数码变焦”。

网友:
总结非常好,豁然开朗,谢楼主。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虽然不用狗,,敬佩敬佩,,,收藏了

网友S:
我就奇怪了,那些生产镜头的厂家为什么就不针对狗的缺点专门设计一款镜头呢?一定大有市场!还有那些山寨狗的厂家就只知道山寨,起码也改进一下吗,至少镜头可以DIY更换嘛,这不更有吸引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就奇怪了,那些生产镜头的厂家为什么就不针对狗的缺点专门设计一款镜头呢?一定大有市场!还有那些山寨狗 ...

有点啊 折人民币将近3000您会买吗?

网友:
数据达人!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就奇怪了,那些生产镜头的厂家为什么就不针对狗的缺点专门设计一款镜头呢?一定大有市场!还有那些山寨狗 ...

你指这个镜头的缺点是什么呢?
运动摄像机的特点是要有广角、不需要对焦,所以这个镜头已经不错了,SONY 的 AS15 广角最大 170度,范围广了很多,当然画质也差一些了。
运动摄像机还有轻便的要求,如果做成能换镜头的,或者能变焦的,体积自然就会大一些了。

如果选择镜头焦距再长一些的话,景深可能又不够了,又涉及到需要对焦的问题,那会麻烦很多的

总之,作为运动型摄像机,这个配置挺合适的啦,追求更高画质、更灵活的镜头选择的话,就不能选运动型摄像机了。

我的希望是下一代能支持可用的30帧以上的 4K 视频 ,4K 的效果真的很棒   如果在 Medium 模式下也有 4K  的话。。。 有点儿妄想了

网友:
非常好,能否放几张狗3+拍摄的原始照片,看看效果。

网友:
学习啦。希望能继续比较摄影的效果。